谁知道如何把单向无刷电调改装成双向的??

楼主(2006-10-26):
我要装一辆童车,使用电摩托无刷马达和
调速器
,但是没有双向的,我一定要倒档有谁能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A:
我想问,你的童车还需要遥控吗?
你发射机有几通道?如果通道多,可以用一个通道来控制一个开关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电路就是把,电调的输出线中的任意两条交换就行。用一双刀双掷开关就行。
如果不用遥控器,那更好办,就加一个这样的开关,小孩自己来控制正转。

网友B:
这个原理我知道,跟有刷电调一样的原理,只是多了两相而以。把单向的脉冲分成两部分,正向时输入脉宽越大输出也越大,反向时,脉宽小于一定的宽度,输入的脉宽越小输出的脉宽越大,再把三相换一个相序就行了

网友A:
这样企不地要改程序了,这样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