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LF启动困难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6-10-26):
用的是好赢25A的电调
启动很奇怪,刚开始小量的推油门
电机
就象征性的转两下,然后就开始响
然后把油门关到最小,再推,情况依旧
要如此反复多次电机才转得起来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哦

网友A:
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看看机身上,因该是机械问题的可能大点,比如说大齿盘扫了或是皮带太紧之类的~~~~~~

楼主:
皮带非常松,大齿是刚换的哦

网友B:
请检查进角是否设置为 “高”,好盈电调配420LF电机,进角必须为“高”

网友C:
检查电调的设置

楼主:
电调的设定已经是高进角,超柔启动了啊

楼主:
怎么办撒……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其他电机,请试一下是否能够正常驱动。我公司电调的程序是兼容420LF电机的,如果您确认参数设置无误,正常情况下电调是可以顺利启动420LF的。如果试验发现驱动其他电机也有同样的启动故障,请检查一下电调各个接头是否可靠,如无法解决故障,请将电调寄回我公司进行检测。

楼主:
没有其他电机了哦,我觉得是启动无力
启动的时候如果先用手转动大桨的话就可以一下就启动了

网友D:
也可能是电机坏了,用其它电调和电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