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抖的原因

楼主(2006-10-26):
刚买的450SE,飞了几次出现异常,在打副翼的时候,尾管狂抖,检查各部分机械部分没有松动,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是左右抖还是上下抖?

如果是左右的话代表陀螺仪的感度太高了~

网友:
上下抖是尾将不平衡
左右晃是感度不合适

网友:
把陀螺仪感度调低点,我这也是这样的

楼主:
是左右抖,我应该把陀螺议的感度调低点对吗?

楼主:
原来感度是45,我降到40还是有点抖,不过好多了,调到37就有点锁不住了,抖动现象几乎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抖动现象是正常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感度是45,我降到40还是有点抖,不过好多了,调到37就有点锁不住了,抖动现象几乎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抖动现象是正常的呢?

我这也是,感度调低后是不怎么抖了,但锁不住了……飞机一直逆时针旋转……

网友:
我还没学会飞,今天在调试的时候不装主桨,装了尾桨,加速到一个转速时机身振动很利害,低于或高于这个转速就稳了,取下尾桨什么转速下都不振。
这应该是共震,但不知道怎么消除,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尾桨一定要严格配重,否则震动大.

楼主:
我用的是GY401+H56舵机,这几天我调过感度,也调过灵敏度,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版主给点意见吧.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的,感度已经降低到70%了,还是象抽筋一样!苦恼!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