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用单片机,如何做电调?

楼主(2006-10-26):
我很想做个电调,用单片机的虽然电路简单但是需要编程器,所以想做个不用单片机的。
我手上现有一些集成电路(例如NE555、LM7805、CD4017等),制作过一些收音机、无线话筒等电子线路。
要求不高,只要能让无刷
电机
转起来就可以了,功率也没有要求,用常用的9013、9014、8550等三极管驱动的最好,这样零件找起来方便。
不知哪位大侠有这种电调的电路图,或者是参考资料也可以,我自己研究研究。先谢谢了!!
PS:曾经发过一个帖子,试验用光驱上的芯片驱动CD电机,能让电机转起来,不过那个是有感无刷电机,自己做有感无刷感觉比较复杂,所以想做个无感无刷的电调。

网友A:
不用单片机做无刷?
用单片机做已经是有比较大的难度了,现在又不用单片机,呵呵,难度不小啊.
即使做出来达到实用的地步估计你的板子重量和别人的机子重量也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只是想转起来到也不是很难,用比较器检测绕组电压什么的,呵呵.

楼主:
谢谢。
其实我不准备用在模型上的,所以重量无所谓的,之所以选择无刷电机是因为它声音非常轻。
看来无感无刷的驱动确实比较麻烦。还是试试有感无刷的吧。

网友B:
老贴中有一个用逻辑电路加霍尔的电路,你去找找看!

楼主:
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C:
不用单片机??
做电调启动是一个难点哦。。
有传感器的电机启动相对比较容易,一般模型用的无刷直流电机都是无传感器的
无感电机启动时要检测反向电动势当转速为零时或比较小反向电动势接近于零所以启动比较困难
其实电调不单是让电机转起来这么简单
还要对电调进行保护如大电流保护,温度保护,低电压保护,信号丢失保护等等
所以我个人认为用一些简单的集成电路很难实现
用DSP 做倒是可以 不过成本难度比单片机还高

楼主:
谢谢。
单片机的难了点,还是准备做个有感无刷的。
从论坛的第1页一直翻到了最后第84页,把所有相关的帖子都看了一遍,总算有了点头绪。
今天把光驱拿了出来,里面的CD无刷功率确实太小了,最高转速下用手就可以把它捏住了。准备重新做个大一点的电机,可是外壳和磁铁又成了难题,哎,没钱寸步难行啊,看来想不花钱还真不行了。

网友D:
这里有一个,但是是有刷的!
http://www.rcdiy.cn/viewthread.php?tid=244&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我研究一下。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