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G3安装后不能用呢?

楼主(2006-10-26):
我是在emule上下的G3(两张碟的镜象光盘)按着说明安装后,不能运行,请问谁遇到过!帮我解决一下!谢谢辣!

网友:
一个是光盘文件有问题
还有就是要是不插狗他也不干活。。。。

楼主:
光盘文件有问题? 可是论坛里有人说安装成功了,而且我下了两次了,两次都是同样的毛病!
必须得差狗才能安装吗? 没有狗的怎么办?安装不了?

网友:
添加删除去删除它,这时候会出来一个选单,叫你输入注册码,然后用emu.exe运行就ok。反正我现在用ps2手柄在玩G3,挺好的。还有,EMU.EXE上面那些数字要自己测试组合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你在网上下载的 2 CD 版本可能是比较早的版本。正版 G3在中文WINDows 上装不上,安装程序不支持中文。最新版本的可以。

其实已经安装完了,只是没有创建快捷方式而以。

直接运行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KnifeEdge\Launcher.exe ,输入序列号 ,然后运行你安装目录下的 RealFlight.exe 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本本g3按装的问题

 你的问题不知是否和我一样,但我花了一天的时间,终于搞定.我也是从电驴那里下地.该软件100%可用
实际应该很好装.我是笔记本,所以走了些弯路.
首先你把电脑配置说一下.g3要求比较高,好好看一下第二张光盘的Crack里的安装说明.
先按第2张光盘(切记),退出后,再按第一张,根据他的提示做.然后注册,按上一楼说得方法没错.然后考备Crack目录下地文件到安装目录下.并运行他.会出来一个遥控器的图像设置.如果你有g2遥控器的设置.把左下交的小勾去掉.然后点击左下角的加黑字体,即可.如果运行一半死机.
请改显卡驱动设置(我就是这里出现的毛病).
以上希望能帮到你.
我的g2和g3都是在那里下的,都可以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