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奇思怪想,老手不妨看看,值得挑战

楼主(2006-10-26):
我今天突发奇想:
1.我们的
电动直升机
为什么都是一直线的双桨呢?能不能做成夹角120度的三浆呢?
2.
美军CH-47“支努干”(Chinook)运输直升机这种机型的直升飞机有人会改装嘛?嘻嘻,高手做个出来展示一下,整天一种机型没意思啊!
如果我的想法愚昧,请多见谅,新手啊,刚接触电直不到3天!

网友A:
1、(转贴) 双叶旋翼是一个特例,桨叶和圆心的桨毂刚性连接,但用一个单一的“跷跷板”铰链同时代替挥舞铰和摆振铰,所以也称为半刚性桨叶(semi-rigid rotor)。跷跷板铰链在一侧桨叶上扬时,将另一侧桨叶自然下压;在一侧桨叶“领先”时,将另一侧桨叶自然“滞后”,既简化了机械设计,又完美地实现了更复杂的机械设计才能实现的功能。贝尔直升机公司用双叶用出了味道,越战期间漫天蝗虫似的 UH-1 就是双叶,后来的 AH-1 也是。不过“跷跷板”设计只能用于双叶旋翼。双叶旋翼有无可置疑的简洁性和由此而来的成本和可靠性上的优势,但双叶旋翼也只有两片桨叶可以产生升力和推力,和多叶桨叶相比,就要增加旋翼直径,增加旋翼转速,前者增加总体尺寸和阻力,后者增加噪声。
2、有这样的机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1693921

网友B:
机械的操纵有点难。

网友C:
记得05年上海天国的宣传册上就有一多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