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0-26):
狠炸了一次机后,现在停机以后,大桨还在转时,大齿轮马达也跟着转,轻轻用手按住大齿轮就停了(大桨还在惯性转),估计是单向轴承有点涩,不换问题大吗?

楼主:
主要是从单向轴承座拆单向轴承有点麻烦,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A:
摔机使单向轴承轻微受傷,上点黄油能解决.

网友B:
反正不玩熄火降落 无所谓的啦

网友C:
继续问: 单向轴承加在另两个轴承中间, 需要拆下来上油? 还是连同大齿轮从主轴上拔下,把油抹在主轴或用个小棍深进孔里把油抹到单向轴承上?
谢谢----

网友A:
抹在就近处再加温就可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