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老辉盛(普及版)18A无刷电调的保护电压

楼主(2006-10-27):
  因没有米,最近买了2208和老威盛18A的无刷套件,使用中觉得效果还不错,偶然用数字万用表测该无刷电调的保护电压,竟然发现2节锂电保护电压在5.5V左右,吓了我一跳,这样下去电池很快玩完了(2节放电应该不低于6V的)。于是琢磨要改它的保护电压,因为该板是通过跳线实现2节和3节锂电保护电压选择的,因此认为从这里入手就可以了。拆开保护包装,发现跳线根部并焊有一个贴片电阻(电阻A),其中的一脚和另外一个贴片电阻(为方便称为电阻B吧)相连。按照设计,跳线不接的时候保护电压应该是9V的,因此我认为只要加大电阻B的阻值,就可以提高保护电压值。本人需要6V左右的保护电压,我的做法是把电阻A和电阻B之间的连线刻断,然后在A和B之间加焊一个电阻C,经实验,加的电阻C阻值在4。7K左右保护电压刚好为6V左右,自此完成了保护电压的调整。另说明,加电阻C后,使用3节锂电的保护电压会升高,具体是多少还没条件试,如果觉得合适可以不用调整,如果高于9V太多只要在电阻A上并上合适的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很多航模锂电使用的寿命太短(100来次充放),除了大电流放电,是否还应该和这个原因(保护电压过低)有一定的关系呢?

楼主:
蛮像我那块电调的,不过芯片不一样

楼主:
电路板也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