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射机接收机配对问题。

楼主(2006-10-27):
请教2个问题:
1.市面上一般福特把 的 兼容接收机多些,三和的设备是不是和JR的兼容不能和福特把的兼容啊?我这里没有几个人玩,不能自己验证,请教一下。
2.如果配兼容接收机,一般要求发射机用原厂晶体,而对接收机的晶体要求不严格 对吗 ?有个问题搞不太明白,晶振 的主要参数是频率,为什么同样频率的晶振还分不同的兼容设备呢 ?我 高频电子不是很通,希望高手解释 一下。

网友A:
借个地方也想问一下,三和的发射机可以用那些接受机?晶体咋配?

网友B:
帮你顶,我也箱知道。

网友C:
靠!
三和兼容JR,也要用JR兼容的晶体

网友D:
晶体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你到电子市场的2、3块钱一个,频率合适也可以用。
只是要注意:发射机频率和接受机频率有455HZ(中频)的差频,买的时候发射和接收频率差455HZ就可以了。
还要注意:
有些发射用的是倍频,比如发射频率是72.10M,晶体的频率实际是36.05M(36.05X2=72.10M),这也是各厂家“原装”晶体不兼容的原因。
现在市场上配对晶体,不管发射、接收,为方便使用都是标的发射频率,没有差频,但实际上是有差频的。
中频一般国内标准是465HZ,国外是455HZ,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变化,如果变了,发射接受差频等于这个频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