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4vf问题向各位高手求助!上图了高手帮忙看看吧

楼主(2006-10-27):
本人新购4vf发射+孵化器+原装晶体,买来打算飞翼龙的,但是昨天试下后,发现问题,十分郁闷,
求教各位高手出手相助,具体情况如下:
我用的电调和电机都是翼龙原来的无刷,4vf升降舵操纵杆右边,油门杆和方向舵杆在右边,昨天飞行时,
油门打到最大的时候,方向舵左打,油门接着就降下来了,右打没任何问。同样,升降舵下打没问题,
上打得时候,油门杆虽然在最大,但是油门也一下就降了下来,当时很郁闷。
回答家里,互换了几个通道,情况依然如此,还有更离奇的情况,我飞翼龙只用三个通道,但是油门
杆最大时,那个不用的通道左打,竟然油门也下降,真是邪门了,我又换了个电调电机,情况还是如此,
别的通道杆左打上打,油门就会降,无论此时油门杆是不是在最大位置,发动机转速一下就掉下来了,
油门通道换到左边,情况依然如此,我现在心里非常着急,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助下,谢谢了,在线等待..

上图了高手帮忙看看吧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

楼主:
换了2个,当然都是翼龙的,都是如此

楼主:
关键是那个不用的通道左打竟然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是不是接受机的线你没有接好啊?或是接收机有问题,我的也是4YF有一次就是我接油门本来是3通那的我接了2同,通电一按启动按钮
.............哇 靠吓死了,差点打到,还以为电调烧了,看清楚原来是接错了

楼主:
仔细检查了,因为我还有翼龙原装控,用起来就没任何问题

网友: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内部有干扰,你最好找个别的接收机电调看看,如果没问题,看看你的接收机吧

楼主:
中午我只在接收机上只插上电调,没插舵机,可是问题依然如此,油门换通道,结果也是如此,
只要别的通道杆左打或上打,油门就立刻下降!

网友:
翼龙的电调不兼容4vf的

楼主:
????电调还有不兼容的??不会把

楼主:
继续求助阿

网友:
老鸟都说不兼容了你还求助个啥?

网友:
我的建议:换接收机吧.

楼主:
换接收可以吗

网友:
我也是用4vf,西安的微接,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有什么不兼容啊

楼主:
没有个详细解答吗

网友:
这对于我来说~~~不懂~~呵呵~~

网友:
密密麻麻的,好复杂?????????????

楼主:
难道各位高手不能给帮点忙吗

网友A:
换接收机试一试。

网友B:
........我用的电调和电机都是翼龙原来的无刷........
请问楼主:你用的电调和电机都是翼龙原来的无刷,到底是什么样的无刷电调和无刷电机?
请上个图.

网友A:
楼上的兄弟,翼龙什么时候标配无刷了?

网友B:
回23楼的大侠:是楼主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