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级启动器功率

楼主(2006-10-27):
我有一61级启动器,想接车上的外接12v电源,但是不知超过了额定功率了没有。想问一下功率或是电流多大。

网友A:
启动器就是用的12v电源啊,启动60级以下的机器应该不会超过额定功率的

网友B(2007-03-28):
小心啊!车上的电烟器插孔电流好像只能用到3A以下,还是另外买个12V4AH或12V7AH的电瓶放心点,也不过40元,烧了汽车电路可麻烦啊

网友C:
没问题的。

网友D:
晕 偶被骗了
我在修摩托车的地方买了个7A的电瓶收我80 ....

网友E:
换下来的电动车电池也行啊 12V的

网友F:
没问题,一般都是大于10A,有的可以到20A.(打气,轮胎电扳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