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音频线玩FMS,是不是燥声很大,是吗?

楼主(2006-10-27):
用音频线玩FMS,是不是燥声很大,是吗?怎么解决,
换COM口的是不是要好点,怎么改,那位朋友知道,望指教

网友:
打开音量控制器,把线路输入禁音就没燥声了。

楼主:
那发动机的声音还有吗?
还有就是要跳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发动机的声音还有吗?
还有就是要跳舵

有,跳舵没办法,要想法减少干扰.

网友A:
其实音频线并不比打印口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音频线并不比打印口不稳定。

否定加否定=肯定。复习初中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