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绞孔问题!(主轴转速太高!)

楼主(2006-10-27):
前几天买了5.8的钻头,打算绞6的孔

问别人都说绞孔需要主轴转速在100以内才行,可是我的车床只有3档转速,最底也是600多

但是本人不信邪,于是就干上了

用了各种方法:

1、钻好5.8的孔后往孔内注机油,然后直接用6的绞刀以一定速度绞到底,发现不行,积屑太多,排不出来
2、同上,但是用绞刀绞时绞一点进去退一下以便排屑,但发现粗糙度还是不行,并且发现内孔有断层
3、实在不行了用手扳卡盘,一下一下的来,还是不行

以上方法在铝和钢上都试了,都不行,看来是主轴转速太高了,没法绞!

不知各位大哥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作过钢件的,钻5.8的底孔,绞孔我采用自动走刀(在钻床上),走刀量调到最小,绞出来的孔壁非常光亮 !钢件,我加的是机油! 你试着慢进刀看看!

网友:
 上图!上图看看!

楼主:
尾座那有自动走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说,我忘了我是玩钻床的!

楼主:
哦,那你钻时转速多少?

网友:
 一百多转,记得走刀要打到最低! 不是批量加工,你不会着急吧?

楼主:
我的车床就是主轴转速太高,没办法呀!!!

网友:
楼上把铰刀用细油石研磨一下试试看

网友B:
看来是孔不光的问题

告诉楼主吧 其实你去买一个5.7的钻头钻 然后再绞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铰不好孔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1,余量大,2切削速度高3尾夹与主轴不“同心”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关掉车床电源,脱开挡位(在两挡之间),用手能比较轻松的转动卡盘。把尾夹推到工件前,但不要锁紧。用左手转卡 ...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我是用左手转卡盘,但是右边我是用尾夹夹紧绞刀,然后用尾座进刀
到时候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楼主吧 其实你去买一个5.7的钻头钻 然后再绞孔。

我个人觉得应该用5.9的钻头,因为我上次用5.3的钻先钻然后绞发现效果很差
所以觉得预钻孔应该越接近绞刀直径越好!

网友:
楼主要6的孔做什么?
偶一般就用钻或者铣刀对付了 因为铰刀也很贵 只用1,2次的话不值得 买铣刀最值 钻头次之
当然偶要求不高

网友:
拿下来用 钣杠手绞之

网友:
钻头5.8,钻完先量一下孔径,在5.94以下的话,上6的手铰刀(公差由铰刀确定)铰。

网友:
嫌转速高了 闪闪车不就行了

网友:
铰孔注意特别是小孔余量不要留太大,Φ6一般0.04左右较合适,转速高了肯定是不行的,排屑不畅和刀刃上沾有瘤(特别是铰软铝更容易产生)更会影响粗糙度。如果减小余量手铰也出不了光洁度,那么这把铰刀就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