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机追踪器是怎样的一个东西?

楼主(2006-10-27):
请问飞机追踪器是怎样的一个东西?原理是什么?准备做不知有无市场!

网友A:
据我所知,就是在飞机飞丢后,可以发出声音信号,引导你寻找的设备。
好像淘宝上有卖的。
就是在接收的空闲通道上接一个蜂鸣器,需要时摇控它发出声响。
最近,自己也准备做一个,但是遇到困难,单是一个蜂鸣器还不行,必须得加一个控制电路,控制声音的开闭。
不然直接到接收的正负极上,就开始长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