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和蓖麻油混合后

楼主(2006-10-27):
我配的甲醇和蓖麻油按8比1的 比例混合后发现蓖麻油全部沉淀到桶底,不知道这样的油还能用吗,请指点

网友A:
8:1太夸张了!
一般4:1或3:1就可以了,第一次听人说用8:1的油!!!。。。。。。。。。。。。。。。。。。。。。。。。

网友B:
楼主牺牲润滑来换取最大的马力
保重啊!楼主

网友C:
  这种配法反面不容易烧机的,因为根本没机会上天就会热死熄火
沉在下面是正常的,摇一下就混合了

网友D:
蓖麻油的比例我都控制在15%

网友E:
楼上的先知们,混合油每次使用都要摇晃一下么?好像不该沉淀的,我已办配4:1的比例。

网友C:
一次摇均了就不会了,不过时间放得太长也不好说。

网友F(2006-11-27):
不对呀,肯定是你的甲醇有问题,我也遇过,好甲醇和蓖麻油溶后是不沉淀的

网友G:
把蓖麻油往甲醇里倒就不会沉,反过来倒就会沉底。

网友H:
第一次听说!

网友I(2007-11-17):
沉淀是因为甲醇里含水
解决办法:去化工店买点硅胶,(干燥的时候是蓝色,受潮变红)放到配好的油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不分层了。

网友I:
蓖麻油沉淀是因为甲醇里含水
解决办法:去化工店买些硅胶(干燥时承蓝色,受潮时承红色),抓一把放到配好的油里,分层就会消失。

网友J:
只要混合后没有产生乳化反映一般来说都没有问题的
化工店的散甲醇很容易就能达到97%的纯度 就是这个纯度还不好买了,工业的纯度现在也是99%的.
蓖麻油用工业级别的就行.混合后摇匀然后过滤就能使用了.(不管是工业纯度还是分析纯度)不过滤的时间长了会有絮状的沉淀.如果混合后颜色变成了乳白色,那油就不能用了不是甲醇有毛病就是蓖麻油有毛病.当然了你要是强行用的话也可能会着车.呵呵那着车的声音就象老头在咳嗽 油混合好以后是无色透明的,在你过滤和长期储存的时间里会变成深一点的颜色或者浅红色?(有点形容不清了)这种现象据谣言说是甲醇吸收水分变成的颜色,只要你确定你没有往油里边兑水!有那点水分也是不影响使用的,别把油和发动机想象的那么精密. 蓖麻油工业的模友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K:
甲醇含水多了就分层,需要脱水,我曾经有一次也是这样,加了一点干燥剂(生石灰,好多食品袋都有)摇了摇,放了一天就好了。发动机工作很正常,只是注意用的时候过滤一下。

网友L:
自配素油的比例不要大于4:1,我用过5:1的油致使两台发动机用一年就不行了,但也不要小于3:1我用了一阵3:1的油连续烧了仨火头。自配素油低温长时间存放篦麻油就会沉集到底部,要摇匀再用。

网友K:
楼上的,燃料配好以后不应该出现分层,除非你的甲醇水多了,甲醇密封不好很容易吸水的,所以平时存放也要注意密封。
其实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倒一小瓶配好地燃料出来,加入一定的水,会发现燃料变乳白色,过段时间就开始分层,上头是含水的甲醇,下面是油一样的蓖麻油。
我用自己配的燃料近10年,小发动机基本都是1:4,1:3的比例是磨车用的,不过大发动机可以继续降低比例,靶机发动机(40cc)就是用1:20的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