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马力暴雨型飞机(摘自超轻型飞机手册)

楼主(2006-10-27):
20马力暴雨型飞机(摘自超轻型飞机手册)
-------------------
暴雨型机是支柱式上单翼飞机,具有普通三轴空气动力操作系统,装有拉进式发动机和三点式起落架。
该机由铝合金和玻璃纤维填充泡沫塑料复合材料制成。主要承载零件为龙骨梁和翼梁,都由大直径的铝合金管制造。直径较小的铝合金三角桁架悬挂在龙骨与梁之间的交点上,构成坐舱骨架并且支撑起落架。
该机的机翼结构是超轻型机中独具的,由直径为5英寸(0.127米)的管梁支撑在驾驶室骨架上,翼肋由泡沫塑料制造,其上表面包有1.45盎司(41.1克)的双向编制玻璃纤维环氧蒙布,并在30%弦长处有一直径为5英寸(0.127米)的孔。将预制好的翼肋放在梁上,然后用环氧胶将肋和梁胶粘在一起,
副翼与机翼平齐装配,副翼由一根填充泡沫塑料的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的假梁支撑,铝合金板材芽弯成形的V姓后缘用环氧胶粘在翼肋上,这种长翼展和梯形机翼平面形状不仅光滑美观,而且还能提高飞机的总体效能,机翼骨架套在涤纶蒙布内,蒙布经过喷漆涂层。
铝合金骨架组成的水平安定面,由两半装配而成。梁固定接头在工厂内已经焊接在龙骨梁的后段上,两半装配完成水平安定面用两个螺栓固定在梁接头上,成为悬臂梁结构形式,该机垂尾结构与平尾结构类似,具有比较大的铝合金骨架的方向舵和升降多,都铰链在各自的安定面上。
考虑到该机要在不平的场地起飞合降落,因此前三点式起落架上装有20英寸(0.508米)的主轮和16英寸(0.406米)的可转向前轮,主轮装在有螺旋弹簧挂架支撑的可转动的半轴上,前轮装有自行车食手闸。
  该机的操作系统是标准的三轴独立操纵系统,具有方向舵脚蹬,位于右侧的操纵升降舵和副翼的操纵杆,该机的所有操纵面的面积都比较大,可提供比较高的操纵灵敏度,即使在有风的情况下,也能保证舵面效率和足够的灵敏度。
   暴雨型机易于操纵,并能进行很好的预测:当发动机空中熄火,具有比较好的滑翔性能,已证明在6000多英尺(1828.8多米)的高空熄火,滑翔到250英尺(762米)高度时重新启动发动机,失速更多的在高速下沉的爬高失灵时产生,这是把操纵杆向前一推,便可改出。该机可以承受紊流中飞行和滑翔的载荷,能在风速为28英里、小时的侧风条件着陆。
  暴雨型机可安装齐诺G25B型发动机或卡云纳215R型发动机。两种发动机都有减速传动装置,可从暴雨公司购买成套配件。
性能参数:
发动机:齐诺或卡云纳型20马力(14.7KW)
翼展:37英尺(11.28米)
机长:15英尺6英寸(4.72米)
机高:7英尺4英寸(2.24米)
机翼面积:152.6英尺平方(14.18平方米)
总重:532磅(241.32KG)
空重:248磅(112.49KG)
有效载重:284磅(128.82KG)
翼载:3.46磅/平方英尺(16.99KG/平方米)
燃油容量:3.5加仑(13.25升)
耗油率:1.2加仑/小时(4.54升/小时,全开油门)
过载:+4.5-2.25
制造时间:80工时  (套材装配时间。飞艇注)
飞行性能:
速度不许超过65英里/小时(104.59公里/小时)
最大平飞速度60英里/小时(96.54公里/小时)
巡航速度    45英里/小时(72.41公里/小时)
                              (60%功率)
失速速度   25英里/小时(40.23公里/小时)
海平面爬升率 650英尺/分(198.12米分)
             (速度为51.49公里/小时)
起飞滑跑距离 80英尺(24.38米)
着陆滑跑距离 100英尺(30.46米)
升限         10000英尺(3048米)
航程         135英里(217.22公里)
升阻比       12.8:1(速度51.49公里/小时)
下沉速度     200英尺/分(79.23米)

网友:
买了也没地儿飞。。

网友:
这本书我有

哈哈

网友:
感觉这飞行没什么特色啊, 20马力的话, 用电动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2007-02-22):
20马力暴雨型飞机,图片是这个吧?

引用 楼主:
20马力暴雨型飞机(摘自超轻型飞机手册)
-------------------
暴雨型机是支柱式上单翼飞机,具有普通三轴空气动力操作系统,装有拉进式发动机和三点式起落架。
该机由铝合金和玻璃纤维填 ...

楼主(2008-11-04):
我喜欢的超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