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启动杆!!

楼主(2006-10-27):
买一个“0.6-6mm”的转夹头和一根6mm加长型的内六角扳手(球形头的最好),把扳手从拐角的地方截断,用转夹头夹好....

另个角度看..

装在启动机上...

安逸得不是一般.....

下点功夫的话,还可以直接装在启动机的轴上,这样出去的时候就像带了个电转,用途就不光是启动了!
比起商品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便宜,转夹头10.00,内六角扳手5.00,总共15.00!虽然要重那么一点,但好处也是很明显的。

网友:
好创意一定要顶!!!!

网友:
我的连启动机都是自己做的(启动机只是他的第二职业,第一职业是手电钻),启动杆是那扳手放煤气炉上烧红敲直的,然后头部稍微淬一下火。

网友:
我就用的一把大十字起~~~~

网友A:
这个创意很好呀,可惜不是单向的.我用单向的用着好用些.
不过省钱也是硬道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老龙!改成单向的很容易,不过要增加一颗单向轴承,还要动动车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创意很好呀,可惜不是单向的.我用单向的用着好用些.
不过省钱也是硬道理

直机上的启动座本身不就是单向的吗   ,我的是Raptor50v2

网友:
不一定, 很些機是沒單向的,  如果能收成有單向的就好了
不過還是要頂一下,好貼

网友:
好早之前用这方法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