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咨询概念性问题

楼主(2006-10-27):
最近买了个二手 450XL 80%升级到SE的 是普通倾斜盘 在这里潜了很长时间了,一直在了解小450  看各位老鸟们的机机 很多都是CCPM 倾斜盘的 想知道CCPM 倾斜盘和普通倾斜盘 在性能方面道地有什么区别 在飞行和3D性能上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A:
CCPM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PM更灵活...

除了灵活 还有其他优势 或者是  普通倾斜盘  有没有什么优点?
因为自己比较倾向普通倾斜盘 新手比较适合那一种?

网友B:
如果不怕调试麻烦,建议还是用CCPM,自从我用了CCPM,就没有再飞过普通斜盘.
除了灵活,还有对舵机的扭力要求小,但同步要求高.
1.螺距可以获得3倍的驱动力.副翼可以获得2倍的驱动力。俯仰也可以获得2.5倍的驱动力.
2.结构简单,容易维护,重量轻.
3,结构简单,可靠性高.

网友:
对于新手,普通斜盘的相对较稳,较易控制。ccpm的动作敏捷、凶悍,飞起来比较刺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怕调试麻烦,建议还是用CCPM,自从我用了CCPM,就没有再飞过普通斜盘.
除了灵活,还有对舵机的扭力要求小,但同步要求高.
1.螺距可以获得3倍的驱动力.副翼可以获得2倍的驱动力。俯仰也可以获得2.5倍的驱动力.
2.结构简单,容易维护,重量轻.
3,结构简单,可靠性高.

调试麻烦还叫容易维护?
理论上,十字盘的驱动力是加倍,但是实际上却不一定.
还有,CCPM的摔机必死舵机.

网友:
换65不会死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