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10-28):
电池的C是什么意思?
希望谁能说的简单一些

网友:
说得很艺术`TMD````

网友:
对,估计这个坛子里都是10c以下的

网友:
还有15C存在

网友:
不要误导新手

网友:
这样的回答也行啊,误人子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C的男人和20C的男人同时在那里MAKE LOVE 20C的男人花样百出,什么老汉推车。。。。。。。。。。。。。。。。。。。。。。。。。。。。。。。。(此处省略N亿字)
而10C的男人只能勉强做些单一活塞运动了。就 ...

不是一般的粗俗啊。

网友:
單純的C只代表電池容量啦,而什麼10C或20C是講電池的最大放電電流的,舉例說明:如果一個電池的C值(容量)是1AH,放電電流是10C,那它的最大放電電流是10*1AH=10A,如果是放電電流是20C的,那它的最大放電流是20*1AH=20A,所以20C的電池比10C的電池更有力。
大家好:
  我是一個航空模型忠實的愛好者,但我與你們不同的是,我是做開關電源開發的,在電池充電這一塊我有很專業的經驗,現在我自己開發了一款模型用動力鋰電池專用充電器,到時候請大家賞臉試用,如果有不妥的地方,請不吝賜教。同時,如果你有充電方面的問題,我會很榮幸的替你解答,我的QQ是326341054,歡迎加我哦!

网友:
einar  的解释很好啊,长见识啦,谢谢!

网友:
各有千秋

网友(2006-12-27):
引用 网友A:
10C的男人和20C的男人同时在那里MAKE LOVE 20C的男人花样百出,什么老汉推车。。。。。。。。。。。。。。。。。。。。。。。。。。。。。。。。(此处省略N亿字)
而10C的男人只能勉强做些单一活塞运动了。就 ...

日哦,那20C的男人只能玩10分钟,10C的男人可以玩20分钟噢!这个数据非常关键,好多MM看好!!!

网友:
C就是CUP,CUP就是罩杯,罩杯越大,操起来越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