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在空中震动啊~

楼主(2006-10-28):
我的丘比特在旋停的时候,突然震动一下然后有向下掉,但是加下油门可以控制住,还有就是油门也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很难保持一个高度旋停, 这是社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
看看电池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充满电试试

楼主:
接上....

还有个问题, 我丘比特的 104.105电位器都被调朋友乱了,  这个改怎么调回来呢?

104 电位器 是做什么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丘比特在旋停的时候,突然震动一下然后有向下掉,但是加下油门可以控制住,还有就是油门也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很难保持一个高度旋停, 这是社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啊..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我的丘比特接收天线短了一半后,很容易跳舵,我现在换了根93CM长的,好多了

网友:
我也新手,乱出主意
再混一分

网友:
应该是接收问题。。。。。。

网友:
第一,看看是不是接受的问题,还要检查一下电源插头.
第二,是油门上上下下,还是鸡鸡上上下下,鸡鸡上上下下是正常现象,鸡鸡受到外界的影响因素,不可能会一动不动的悬停在空中的,还是要靠控制油门和陀机来稳定的,你看到别人飞的很好,一动不动,主要是人家的技术好.
当然,小鸡鸡和大鸡鸡相比,稳定性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