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OS50H用30%的油油针怎么设置呀?

楼主(2006-10-28):
请问大家 OS50H用30%的油油针怎么设置呀?.另外我用启动机打了一下,(没给电)怎么会发出卡拉卡拉的声音?

网友:
不要小于1.5圈。先放在1.75圈处,旋停一会儿,测一下机后匣的温度,不要超60°C。温度低,可以再逐步收点油针。然后试着兜几个圈,急速推推油门,看看油门响应如何?最后再飞上空。
练旋停,油针可以稍微收点,可以省点油。飞上空就要注意缸头温度!
注意任何时候,不要让发动机的缸头超100°C,极限是120°c(否则就会过热,烧火头,掉下来)。最好控制在80°C以内,这样可以延长发动机的寿命。
用30%的油,油针范围较宽,放宽了,就很费油。如果是旋停,用15%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