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E机身

楼主(2006-10-28):
碳千侧板能装上HDE塑料身上的功角控制臂和舵机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千侧板能装上HDE塑料身上的功角控制臂和舵机座吗??

回楼主:
        装不上的,因为舵机舱的安装尺寸、结构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版主大人!能加上功角控制臂不?为什么模友也不出个HDE版的啊

网友:
HDE版在结构上远比CCPM复杂,所以CCPM大行其道
不过有足够的DIY能力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大人!能加上功角控制臂不?为什么模友也不出个HDE版的啊

好的,应楼主的指示再说明一下,功角控制臂也加不上,因为两者的宽度不一样。

楼主:
那顺编求一个HDE碳几身那

网友A:
HDE碳机身很少,一般是塑料的...............
不过塑料机身的DIY空间很大

网友:
同意楼上得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E碳机身很少,一般是塑料的...............
不过塑料机身的DIY空间很大

htt:://www.shhfmodle.com有碳HDE机身卖,就是比较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