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会做双函道垂直起降"JSF"战斗机吗?

楼主(2006-10-28):
有高手会做双函道垂直起降"JSF"战斗机吗?
想法:把函道做成可以旋转的,当然由舵机控制方向,以实现垂直起降!

网友:
  基本上 做不到模型的精度没办法和真机比`

楼主:
那实现 垂直起飞----空中飞行--------垂直降落 能做到吗?

网友:
有点难哦~
飞机的四个点上都有喷口的~

网友:
错了 F35用的是2个发动机 一个在前身 只能向下 一个主发可以90度变化 做模型的话 重心是个问题??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垂直起降时如何控制姿态?

网友:
不是说所有飞机都是从模型中出来的吗?

网友:
 这机已经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起降时如何控制姿态?

一般情况下发动机可以做90度旋转,通常飞机起飞时发动机喷口是水平的,垂直起降的可以使发动机连同喷口垂直地面,通过向下的喷射托起飞机,这样它发动机功率比一般的飞机要大很多,等起飞到一定高度,发动机角度逐渐向水平方向变换,使飞机逐渐产生水平的方向的速度,知道空气能托起飞机为止.

好像是这样的吧!

我们这的涵道飞机也是差不多,两个函道同步旋转,由舵机控制,可惜我只有想法,动手缺乏工具啊!

不过先想想也是不错的!

网友:
F35是由坐舱后的风扇和尾喷管向下偏转共同作用,来实现垂直起降的,若模型用涵道转向会失真

楼主:
那"鹞式"的飞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发动机可以做90度旋转,通常飞机起飞时发动机喷口是水平的,垂直起降的可以使发动机连同喷口垂直地面,通过向下的喷射托起飞机,这样它发动机功率比一般的飞机要大很多,等起飞到一定高度,发动机角度逐渐 ...

      决不是这么简单的!
      第一:起飞时的俯仰问题,第二:起飞时的左右平衡问题就够解决的了!因为这时候所有的舵面都不起作用!

网友:
像真的飞机的精确度确没法跟真机比较,像真机是绝对没有这个优势的!

网友:
楼主:现阶段不要考虑函道垂直起降这个问题。因为,电动函道的推力还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有想法就好。

网友:
做XF-32比XF-35现实

网友:
电动函道的推力还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B:
 现在有几个能做涵道的?
连涵道都那么少你还想做垂直?
涵道的推比例要比机重大```
在说这样气流不稳定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几个能做涵道的?
连涵道都那么少你还想做垂直?
涵道的推比例要比机重大```
在说这样气流不稳定不好搞```

这只是想法,有想法总是好的吧!

网友C:
只要有米,动力充足啥样飞机都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