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关于给船配遥控的问题)

楼主(2006-10-28):
本人想用FUTABA的RD6000来配21级的油船,请问可以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不妥或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RD6000不是三和的吗 一般没问题的,甲醇机工作好像不干扰设备,我之前用2er玩甲醇也无问题了。主要是设备要做好防水,参考可以拿套套住

网友A:
只要是单独的舵机!而舵机也够力,什么设备都可以!玩油船最好要分隔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