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了啊,SJM400 V2还是要达尾管的问题上图

楼主(2006-10-28):
今天天气好出去飞了一下,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我在做向后海豚筋斗的时候浆打到了尾管,当然没有SJM 4OOV1那么严重。

哭命的人啊

网友:
旋翼和尾管太近了

网友A:
請检查部件及調装是否确实.再暴力的3D飞行也不会打到尾管呀!.您这是在空中发生的吗?

楼主:
对啊

引用 网友A:
請检查部件及調装是否确实.再暴力的3D飞行也不会打到尾管呀!.您这是在空中发生的吗?

筋斗都快翻完了,突然就听见了声音,然后我就把飞机放下来,一检查发现主浆和尾管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伤。

网友:
我的sjm400试飞过一次后把尾管打了。就一直没飞了。没便宜的尾管。40元一根的炭纤尾管打不起。郁闷。不过这个飞机飞起来。声音和稳定性很不错。就是打尾管让人苦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筋斗都快翻完了,突然就听见了声音,然后我就把飞机放下来,一检查发现主浆和尾管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伤。

是否己找到原因了.
正确調装下无论您怎麼翻若能証明空中打尾管,您的一切損失由我们承擔.

楼主:
兄弟我直机都飞了好多了

引用 网友A:

是否己找到原因了.
正确調装下无论您怎麼翻若能証明空中打尾管,您的一切損失由我们承擔.

我飞SJM 400V1的时候就打过,不过很严重,买V2的时候听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入了一价来飞,前几次飞3D左右筋斗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向前筋斗也没有问题,但我第一次用这个飞机翻的时候,就打到了,但比起V1受损程度要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