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37#能用亚托450的横轴吗?

楼主(2006-10-28):
想知道37#能用亚托450的横轴吗?
哪位大哥知道呀

网友A:
据说可以,但是没有试验过,我现在也在寻找替代方案,配件确实有点贵,如果有什么信息,相互通报一声。
还有人曾经提供过一个方案:改用36#的大浆夹,这样就可以用36#横轴的替代品了,这个方案也没有条件试验。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我也在广州,你在什么位置,有空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
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
谢谢,刚刚找到一家第三方横轴,要价1RMB,准备试一试,
楼上的,你有发现37#的其他第三方配件吗?

楼主:
兄弟你哪找的?快试下行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但是没有试验过,我现在也在寻找替代方案,配件确实有点贵,如果有什么信息,相互通报一声。
还有人曾经提供过一个方案:改用36#的大浆夹,这样就可以用36#横轴的替代品了,这个方案也没有条件试验 ...

我是番禺的!
我的还没飞起来。Z字架坏了!

网友:
Z字架很容易坏的啊???我的也坏了,怎么才会坏的?

网友:
我自己飞37#的,横轴很容易损坏,曾花了N多的米米到厂家购买了5根,飞了6次玩完了,一碰就弯,总结主要钢材太软,而且直径偏小,差0.07mm,装上后,双浆得厉害,于是,逼迫之下,DIY了4根,花的米米哪个少哇!效果吗?哈哈,不得了,现在飞了一个星期,一根还没有损坏。所以,37#难友,告诉你这个个方案:不需要买任何配件改装了,直接去电器维修店,给电器维修店的师傅发一支烟,要几根废VCD机芯光头移动滑轴,可以说绝对是标准的Φ3mm,然后在自己家的煤气炉上烧红退火,截成400mm长,到五金店花1元钱买1根1.6mm高速钢钻头,花2.5元钱买一根2mm高速钢丝锥,然后找一家有车床的五金维修店,花5元钱/个请师傅在车床上将轴的两端钻直径1.6mm深10mm的孔,回家后用虎钳夹住轴,用2mm高速钢丝锥注油,慢慢地一进一退攻丝,千万注意,动作要慢,不要图快,当两头功到8mm深后即可完成。难度吗,告诉你,我是一次成功的,中间没有失败,一次可加工很多,就看你的手法如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番禺的!
我的还没飞起来。Z字架坏了!

Z字架坏了!自己完全可以维修,而且强度吗,那个哈------贼好!!!!
我飞37#,摔了几次,基本上没有花什么成本就修好了。就看你家里有没有这几样东东:
(1)调速电钻。(2)拆机零件,如电脑上的。(3)1.5—3mm钻头和2---3mm丝锥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37#能用亚托450的横轴吗?
哪位大哥知道呀

我自己飞37#的,横轴很容易损坏,曾花了N多的米米到厂家购买了5根,飞了6次玩完了,一碰就弯,总结主要钢材太软,而且直径偏小,差0.07mm,装上后,双浆得厉害,于是,逼迫之下,DIY了4根,花的米米哪个少哇!效果吗?哈哈,不得了,现在飞了一个星期,一根还没有损坏。所以,37#难友,告诉你这个个方案:不需要买任何配件改装了,直接去电器维修店,给电器维修店的师傅发一支烟,要几根废VCD机芯光头移动滑轴,可以说绝对是标准的Φ3mm,然后在自己家的煤气炉上烧红退火,截成400mm长,到五金店花1元钱买1根1.6mm高速钢钻头,花2.5元钱买一根2mm高速钢丝锥,然后找一家有车床的五金维修店,花5元钱/个请师傅在车床上将轴的两端钻直径1.6mm深10mm的孔,回家后用虎钳夹住轴,用2mm高速钢丝锥注油,慢慢地一进一退攻丝,千万注意,动作要慢,不要图快,当两头功到8mm深后即可完成。难度吗,告诉你,我是一次成功的,中间没有失败,一次可加工很多,就看你的手法如何了》

网友:
用黑鹰的好了价格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怎么做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塑料z型架最容易损坏的地方一个是中心支点易裂口或支点中心跑位,二是两头摇杆架断裂,处理和维修的方法如下:
(1)Z型摇杆架维修:将手头报费的横轴(Φ3mm)的两头有丝口部分截下11mm,后在一端3mm处钻1.6毫米的对穿孔,主要是为了穿平衡钢丝.然后将Z型摇杆架断裂处先用1--1.5mm钻头钻一个中心孔后,修正确保正确后,再用2mm钻头扩孔,再校正,最后用3mm钻头扩孔,最后将Φ3mm*11mm插入Z型架钻的3 毫米孔中,将平衡杆钢丝插入z型架和Φ3mm*11mm加工件的端头孔后,将502滴入z型架和Φ3mm*11mm加工件的结合部,用钢丝钳转动平衡杆钢丝,防止粘住,快速拔出平衡杆钢丝.待胶水干后磨处维修部位多余部分,套上铜套即可.
(2)中心支点易裂口或支点中心跑位的维修与上相同,只是在Φ3mm*11mm加工件的中心处钻1.6毫米的对穿孔,为了是好穿平衡钢丝,其他的与上一样。
效果吗--------------比原配件强度要高,基本上不会再断了。
注意   (1)对于塑料件小裂缝维修是:先维修好断裂部分后再进行上述程序。
        (2)对于Z型架完全断裂不值得维修的除外。

楼主:
哈哈.
我昨晚用锉子做了个!!

不用电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z型架最容易损坏的地方一个是中心支点易裂口或支点中心跑位,二是两头摇杆架断裂,处理和维修的方法如下:
(1)Z型摇杆架维修:将手头报费的横轴(Φ3mm)的两头有丝口部分截下11mm,后在一端3mm处钻1.6毫米的对穿 ...

  建议用3MM的圆珠笔芯好加工。

网友:
提供大家37#横轴供应商信息,一位深圳的商家,他有两种,旧款的就1rmb,新款的就4rmb,区别是材质不同,我刚刚跟他定了货,还没到手,所以没有评语,主轴一类的他就没有了。电话是13662289211,黄生,信誉不错。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高速旋转的东东不能将就呀!有米还需要DIY维修吗?花30元买个就是了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速旋转的东东不能将就呀!有米还需要DIY维修吗?花30元买个就是了

    朋友你玩过37#吗?问题不是30元的事,这个Z字架是设计不行,我新机买来一头轴承座就断的,DIY后摔机Z字架也不会坏。毕竟玩航模是动手而不是烧钱。

网友:
我跟楼上的兄弟一样,用3mm圆珠笔信做的,绝对没问题。

网友F:
吖
我把两个橡胶圈换成两个轴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