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啊~!帮忙看看~~我是不是被宰了

楼主(2006-10-28):
我的飞机是喜路宝50级~遥控器是9X  陀螺是GY401舵机是futabaS9202 发动机OS   用了11000买的

上次发动的时候把遥控器看反了~一启动发动机就猛转~还好我抓住大桨把油管捏住才没发生意外~只是离合器烧了~!我去修了离合器(2个零件组成)要了600元~!去年炸过一次机修了2300元更换零件有(玻纤大桨,尾桨,尾管,尾管支架,排气管,机身架,脚架,油箱,大齿轮盘~等!~  谢谢高手给小弟看看~!以后也有点经验~!谢谢~!

楼主:
高手们~!我现在想买一架电直先练练~!练油直的成本和配件太高~承受不了啊~~自己又很喜爱模型~!推荐我几款电直啊~价格在3000左右性能好一点的(含遥控器电子设备电池电机买来充电就能飞的)!~谢谢

网友:
没搞错吧。。。。

网友:
看样子,你去年拿次炸机号像整机都换过了,初了发动机.怪不得花了2300呢.怎么会炸地那么惨,

网友:
炸的这么惨,主横轴都没坏?

就搞台450SE,摇控陀螺你都有,买几块电池,买些配件就可以了,现在真正飞得放心,又性能不错的电直看来就是45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新手了~才不知道啊~!~!现在飞机都摆家里1年多了~!如果开始知道的话,就不会油直转电直了!~~天子是什么摸样都没见过呢!~我以前飞过一架雷虎30级的~!没几天就飞进水库了~!哎~!好惨啊~!

网友:
我看了这个帖子差点没被吓死.何止被宰,简直是被人当猪载.商家遇到你真是幸福哇,一个月只要遇到一个像你这种客户就够了.

网友:
没必要回电的,直接飞油的好了.不过就像机修工说的,先要刻苦练习模拟器.我就飞不好电直,但练了几个月的模拟器,没人带飞我的天子50不也让我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是喜路宝50级~遥控器是9X  陀螺是GY401舵机是futabaS9202 发动机OS   用了11000买的

上次发动的时候把遥控器看反了~一启动发动机就猛转~还好我抓住大桨把油管捏住才没发生意外~只是离合器烧了~!我 ...

晕倒!!!你真是商家的财主!!
天子30  880元
陀螺仪006  150元
控FF6          800元
发动机36hr 400

网友:
楼主,是哪个商家,把名字公布出来让大家看看这狗屁JS~
你这是被放血~放的还是动脉血~

网友:
动脉血、静脉血全放了~~~~~~~~如此JS~~!!!

网友B:
那個是才是傻B ? 竟敢說 sedacu 50 evo 飛不起
是一架在世界有名的好機,出了名性能好,超穩定的F3C 機.
什麼天子只是 玩具級玩意, 根本不能和SEDACU EVO 去比對

不過 可以說的是 一架新的EVO50 才 2500米左右.一般炸機 都會有 400~1100之間
evo 离合器是很貴的, 要是2個零件都買下就600上下了.不信看看牌面上的日元算一下就知道了

2300元 也要看看你用的是什麼排氣管,有的好東西單個就要 500米以上...
sedacu 要說決點就是 零件比較貴及 3D性能不及格.

新手玩直昇機沒人帶必會有點吃虧,但不是機本身問題, 國內國外飛EVO 的人成千上萬.
只要找多些模友幫忙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是才是傻B ? 竟敢說 sedacu 50 evo 飛不起
是一架在世界有名的好機,出了名性能好,超穩定的F3C 機.
什麼天子只是 玩具級玩意, 根本不能和SEDACU EVO 去比對

不過 可以說的是 一架新的EVO50 才 2500米左 ...

人家可没说SEDACU 50 EVO性能不好,飞不了,不过和天子比,性能好不了多少,看会不会调机了.要达到同样的性能,EVO好调点而以.

网友D:
“那個是才是傻B ? 竟敢說 sedacu 50 evo 飛不起
是一架在世界有名的好機,出了名性能好,超穩定的F3C 機.

原谅你的国文没学好!!!
解释一下:飞不起的意思是指配件太贵了。对于新手(经常摔)和内地的玩家(消费相对较低)来说,配件的价格太贵了,摔了卖不起配件来
                     修理;
                    至于说“sedacu 50 evo ”性能,没飞过,当然也丝毫没有对飞机飞行性能有怀疑的意思。
                    对于新手,学会航线和简单特技(等这些动作飞得很娴熟的时候,实际上即便是雷虎和西路报等也到了寿命),很多低廉的、性
           能过得去的飞机际上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一上手就是世界冠军使用的飞机;
                    就像是战斗机飞行员培训,没有谁是从一开始就直接上的喷气战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個是才是傻B ? 竟敢說 sedacu 50 evo 飛不起
是一架在世界有名的好機,出了名性能好,超穩定的F3C 機.

原谅你的国文没学好!!!
解释一下:飞不起的意思是指配件太贵了。对于新手(经常摔)和内地的玩 ...

这个确实挺傻B,呵呵飞不起来和飞不起都分不清

网友B:
  只有傻瓜才用 sedacu 和 天子來比

2架機品質差太遠了, 根本是浪費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傻瓜才用 sedacu 和 天子來比

2架機品質差太遠了, 根本是浪費時間

请问 什么机的品质好???

网友B:
你手上的EVO 本來就是好東西,由其對新手來說
又穩定又易飛  要是evo 也調不好飛不好,想我沒其他機你會飛得好了,除了lama..哈哈
evo 最大問題就只是零件貴,平均上率機修理費也比上別的機多.

性價比高的可選HURRCAN50 .只少也是 3D MASTER的第二名.呵呵 ~
什麼天子~ 來多2個動作 我怕空中散掉也不成~懸停航線做得到又如何?
連這些都做不到的機子 還可算是一架油直嗎?

网友:
直升机的原理和调试先搞清楚,多飞模拟器
别着急飞真飞机,飞直升机本来就是烧钱,改飞电也逃不出一个 烧
史卡迪好飞机,我们俱乐部最厉害的高手就是飞史卡迪50
3D玩得很好

网友:
能把天子飞散架,牛人,

网友:
同意!!!这种牛人估计不多!!!!
悬停和航线???最近没事就横滚、筋斗(倒飞还不会),同玩的伙计开始倒飞了,可就是不散架,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上的EVO 本來就是好東西,由其對新手來說
又穩定又易飛  要是evo 也調不好飛不好,想我沒其他機你會飛得好了,除了lama..哈哈
evo 最大問題就只是零件貴,平均上率機修理費也比上別的機多.

性價比高 ...

                          请问朋友是哪里人???

网友:
LITT不用和这些人吵,有啥的  有钱就飞好点的对自己好点(自我享受) 省钱就国产机(呵呵有点玩心跳见过空中解体、飞爆浆夹哈哈) 没钱就回家飞LAMA吧。

网友:
找我买好了,我么有钱,让我也发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