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买了 601bc 有几个问题 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06-10-28):
601bc和电脑联机 冲电是看不到软件有反映 驱动我也装了
说明书上讲可以看冲电时间的 可我就是看不到
还有就是风扇的声音很响    我是不是买到有 问题的充电器

网友A:
要先连上充电器并把充电器电源接通插上usb线电脑会提示找到新硬件这时把光碟放进去就会自动安装了,风扇的声音是响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没用过CELL MASTER,就不知道什么是风扇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连上充电器并把充电器电源接通插上usb线电脑会提示找到新硬件这时把光碟放进去就会自动安装了,风扇的声音是响但不影响使用.

我就是这样作的 啊
就是在打开软件 连上冲电器 冲电 软件一点反映也没有的  这是怎么会是啊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601bc和电脑联机 冲电是看不到软件有反映 驱动我也装了
说明书上讲可以看冲电时间的 可我就是看不到
还有就是风扇的声音很响    我是不是买到有 问题的充电器了

不是说没有风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没有风扇吗?

601BC有风扇的

网友:
有几个问题的可能:
1.你的USB线有问题.
2.你的充电器USB口有问题.
3.你的电脑没有找到充电器硬件.
4.看看你有未有.......忘了开机哦

网友:
我也刚买了601BC,风扇声音的确让人受不了,我把它拆了,做了个外接插头,想用风扇时再接上,而且不用她的那个小的了,效率低,换个大80*80的,几乎没声音,风量又大.一般小电流充放电,根本不需要散热

网友(2006-12-01):
我的601也是在电脑上有时认得出有时认不出,怎么回事?

网友:
不要忘了刷新一下

网友:
我没碰到那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