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亚托450xl原配电调的调整方法

楼主(2006-10-28):
我的450在油门杆最低时转速最快,当然此时的螺距是负数,机机不会飞起来。但我忘记了调整回来的方法,希望各位大大教教我,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还是不愿说?很急啊,请各位大大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与调速器没关系,是你的发射机油门曲线设错了,是不是开关打错了呀,是什么发射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450在油门杆最低时转速最快,当然此时的螺距是负数,机机不会飞起来。但我忘记了调整回来的方法,希望各位大大教教我,谢谢

这与调速器没关系的,不過“亚托450xl原配电调的调整方法 ”妳要的話我可以髮給妳,不過是繁體中文的,可以嗎?

网友:
检查一下油门曲线;电调只能调整油门的灵敏度(三种,在官方网站上找了)
另外,什么控?是不是模型选错了(很多控可以预存几个模型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调速器没关系的,不過“亚托450xl原配电调的调整方法 ”妳要的話我可以髮給妳,不過是繁體中文的,可以嗎?

谢谢,我的邮箱kxj9888@163.com

楼主:
控是ff9的,曲线是按说明书设定的应该不会错

网友:
你的FF9油门反相了

网友:
觉得你是打错飞行模式开关了,检查一下开关的状态吧

网友:
到亞拓原廠網站看看吧
http://www.align.com.tw/disbb/index.php

网友:
肯定是飞行模式错了,把E\F拨动试试

网友:
我都是用FF9原裝設定油門是反轉的要在Reverse3轉反ReV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