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请进,今天败入一台LPC-1080平衡冲

楼主(2006-10-28):
通电,5个指示灯闪一下灭掉,另外,POWER灯有时也是,此时如果POWER灯是灭的,插上电池,充电灯不会亮,估计是没充电。
反复拨打开关,有时POWER等连续都能亮,有时连续都不能亮,也就不能充电。
此否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输入接口接触不良,可以寄回来给我们检测。地址短信已发给你。

网友:
请超越技研注意工艺细节

买了一台LPC-1080平衡充昨天到了,通电正常后插上11。1伏电池,只亮两颗红灯。测量输出口电压,3串口的其中两针间无电压,其余各输出口均正常。打开盖检查,靠近3串口的一根红线悬得老高,根本就没有焊接。焊接好后给两块11。1伏电池充电,只觉得风扇声稍大,不发热。飞完后再充电,风扇声加大,旋转得很沉重,机壳发热,然后风扇停转。又打开盖检查,风扇还不转。取下风扇螺丝,用手轻扶风扇,风扇转了,但有明显的刮擦声。把风扇转位90度装上,恢复正常。看来风扇和安装座之间还要加一个垫片,保证风扇叶片与安装座之间有适当距离。风扇和发热问题网上有些反映,也许与此有关。

网友:
怎么3E的平衡冲老出问题,我是不敢买了

网友A:
我们都不要因小失大

LPC-1080平衡充的充电原理和电路制作是不错的,性价比也不错,发现的问题我认为是工艺细节还不够讲究。对厂家而言,因细节问题影响产品的印象太不划算;我们也不要因细节问题否定一个可能会发展得很好的产品。我的风扇的确是被卡住了,但从结构上却找不出是什么东西卡住了风扇。现在分析可能是风扇的四个固定点不在一个平面,紧固后使风扇框架变形了。我去掉了一棵螺丝,用三点紧固,风扇转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C-1080平衡充的充电原理和电路制作是不错的,性价比也不错,发现的问题我认为是工艺细节还不够讲究。对厂家而言,因细节问题影响产品的印象太不划算;我们也不要因细节问题否定一个可能会发展得很好的产品。我 ...

十分多谢你的建议,我们注意并作出相应改善。
                                                         3E MODEL

楼主:
致3E!工艺,确实…

昨天去卖家换了一台机器,回家再试,晕!过了一会第2节充电灯居然不亮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总不好意思又拿去换吧,打开,发现一块小板(估计是控制板),一边都块掉出来了,是用的单排插座连接的,不晓得是组装的时候没插进去还是怎么回事…
另外,那风扇也太糟糕了,也是几百元的产品了,弄一个好一点的风扇也应该不是难事吧?

    最后,充电结果,4.16,4.17,4.18,
    有没有办法调整充电截止电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风扇质量太差,用的不是滚珠轴承,所以嘈声大,200多的东西应该配个好点的风扇把,
另充电绿灯亮后,三块电池电压不均衡,4.16、4.18、4.17分别相差0.1是怎么回事,影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去卖家换了一台机器,回家再试,晕!过了一会第2节充电灯居然不亮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总不好意思又拿去换吧,打开,发现一块小板(估计是控制板),一边都块掉出来了,是用的单排插座连接的,不晓得是组装的时候没插 ...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不当造成,我们会要求运输公司对我司产品的妥善安排和加强包装提高产品的抗震能力。如真有问题可以再去经销商更换或凭购买单据寄回给我司更换。

                                                                            3E MDOE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质量太差,用的不是滚珠轴承,所以嘈声大,200多的东西应该配个好点的风扇把,
另充电绿灯亮后,三块电池电压不均衡,4.16、4.18、4.17分别相差0.1是怎么回事,影不影响使用。

    不知你的充电器是什么购买的,目前我司的风扇已更换为滚珠轴承。
    另,你的电池的电压差别是0.01不是0.1哦,不会影响使用。
                                                                                                    3E MODEL

楼主:
上星期6买的

还有一点,我觉得那个指示灯太亮了,用的是那高亮度的LED,很刺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我觉得那个指示灯太亮了,用的是那高亮度的LED,很刺眼

应广大客户的要求新出的电源灯已改为粉蓝的LED灯了,看上去也没那么刺眼,但这种灯的缺点是容易受静电影响而损坏。

网友:
我就觉得发热量大,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精度,发热.两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