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超越技研 ”3E充5S时候怎么配电源?12V电瓶不够吧?

楼主(2006-10-29):
今年展览会上禁不起诱惑,买了不少电动的东西,必须买充电器了,几经查问,基本确定贵公司SMART PLUS了,最后再问几个问题:

1、请问“超越技研 ”3E充5S时候怎么配电源?12V电瓶不够吧?目前世面上更高压的电源有合适的吗?
2、1。5A恒流充电对小容量电池是否有问题?我知道说明上有自动调节电流的功能,没问题吧?
3、高安有卖的,他们卖的是最新款吧?

多写你们回答。

楼主:
请问“超越技研 ”

请问“超越技研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年展览会上禁不起诱惑,买了不少电动的东西,必须买充电器了,几经查问,基本确定贵公司SMART PLUS了,最后再问几个问题:

1、请问“超越技研 ”3E充5S时候怎么配电源?12V电瓶不够吧?目前世面上更高压的 ...

1:适配器用12V5A(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要买一些品质好的不会掉电压的)。12V电瓶没问题,我们设计本来就是给电瓶用的。最好选用12V的电源。
2:我们长期测试800的电池组(小拉玛)没有明显的问题,对小容量电池来说恒流阶段时间不长,主要是恒压阶段花时间(但这时电流已较小了)。
3:高安现在是最新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超越技研的快速回答。
第一个问题没问清楚,我是想问问,如果给5S五节电池充电,电源也选择12V电瓶吗?SMART PLUS能升压?
谢谢,我向高安订购。

楼主:
关于做工粗糙?

准备向高安订购SMART PLUS了,怎么又看到网上说做工很粗糙啊,哈哈,不管那么多了。

自己想明白了,本来就是平行平衡充电,不需要总电压高于电池电压的,只要高于每节的电压,即3。7即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