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调整ESKY103A的截至电压

楼主(2006-10-29):
我的103A平衡冲的截至电压是4.23v左右
拆开后看到可以调节的旋钮有两个VR1和VR2(电路板上标明的)
有没有谁知道该调整哪一个来调节截至电压
还有在调整的过程中测量哪个点的电压来判断是不是调到了合适的电压(对着电路板上的器件标示来说的话)

网友A:
翻翻老帖吧,记得好象是VR2

网友:
是靠近平衡冲插座那个电位器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同楼上:一边是电源输入端一边是输出端
调整靠哪边的?
谢谢大家的回复
还有,在调整过程中测量哪个点的电压来判断是不是调合适了?

网友C:
输出端的电位器
2~3度

楼主:
顺时针还是逆时针2-3度呀

网友D:
调一点后测量,没对换个方向。

网友E:
楼主翻翻老贴吧~~有详细介绍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0258&highlight=10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