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一只电直,有问题请教大佬高手

楼主(2006-10-29):
本人初哥,刚刚看了几天模型的网站,好像已入迷了,现想配一电直,只因品种太多,无从下手.看到大狭们现推崇688,所以就决定是它了.现请教几个问题:
1:688买回来后,其它还要配些啥东西?(再好给我列一下,中下档次的选件.)
2:遥控选FP6EXH 带146IP 是否可以?(俊丰模型站)价:920.00
3:本地没人玩这个东西,就是说没人教我,我能不能把它飞上天?
不胜感激.!!!!!!!!!!!!!!!

网友:
建议还是买个RTF的机器,在模拟器里练好,拿到手就能飞,不需要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简单说一下,我也刚入道:
1, 3,   688我也买了不错,这两个问题你可以直接问cs客服的在线服务www.cs-model.com.

futaba 6EXHP带146ip 不错   920可以接受,比北京便宜。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5楼的朋友说的对,你本地每人玩这个,调整比较麻烦的

网友:
直接上亚拓吧。我的第一架就是亚拓,也没人带,多上坛子里看看别人灌的水,然后多练习了:我每天都飞;关键是亚拓配件很多;
飞飞机不要着急,刚买飞机的时候甚至还订了时程表,一开始炸了几次,花的钱不少,后来想开了,玩飞机就是让自己开心,何必呢?现在慢慢玩,倒也自得其乐。

网友:
支持楼主上688一号机!我也是新手玩电直无师自通的,看得出楼主对自己的动手能力蛮有信心的,那就不要怕,直升机其实没有那么吓人。配置有几点建议:
既然已经用这么好的电调了,电机也用更好的r35吧,耐用品一步到位好了;
斜盘舵机用辉胜9G就好,多预备几个;
尾舵机可以用新出的S3154,看速度比9650还好,应该是不错的;
电池用2000mAH,15C以上的,一号机有些重,电池、电机要够猛才爽
可怜我的一号机还没送到

网友B:
1:688一号机 +325主                              688.00+30.00
2:国王套装无刷马达                              200
3:天地飞6通                                    240
4:006 陀螺 据说能锁尾                            180
5: 9克舵机    4只                                 100
6:11.1V 1700MAH锂电   一只                     135.00
7. 103充电器                                     70

我感觉新手这样配就可以了,顶多遥控用FUTABA 陀螺用240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88一号机 +325主                              688.00+30.00
2:国王套装无刷马达                              200
3:天地飞6通                                    240
4:006 陀螺 据说能锁尾        ...

688#1是CCPM还是希拉的的呀?

网友C:
688#1是CCPM,新手入门没必要直接上太好的设备,能继续玩下去时再升级。

shuiguan的配置很实在,103充电器用起来要小心点,勤用万用表检测电池。

网友:
强烈建议从雷鸟+模拟器开始。

引用 网友D:

但本人自认为还是蛮聪明的,装装调调应该没有问题.有恒心把它飞起来.至于摔跟头的费用,有道是买的起车总掏得起汽油的钱吧!

强烈建议从雷鸟+模拟器开始。

卖汽车确实掏得起油钱,但是维修费估计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LZ的想法好比还未学会开车,直接买宝马级的汽车。

我刚开始时想法和LZ很接近,因为平时没有发现装装调调方面的问题对自己有困难,也是很自信,所以配了一个黑鹰400(我已经是很克制了,当初想直接上SE的),现在呢,5x的大桨,一次就报废了,还有机机上的好多小东西估计也差不多了,每次都有“收获”购机时的配件基本用光了。

5x,确实不要紧,只不过半天的工资,但最主要的是:

你得跑很远,拿着现钱人家没货!而且有时一个人琢磨,难度确实很大。

所以建议从雷鸟+模拟器开始,如果确认自己可以一直玩下去,可以先把遥控买好一点,然后买个好的模拟器。

网友E:
如果你是设备都没有也没远过,又没人指导。就会很耗钱。真的,相当耗钱,有很大一部份钱你是浪费在各种配件,各种电子设备的搭配上。听了别人说行就买了这个,结果用了一些时间自己水平上升了就会发现这东西不行,就后悔当初没听老鸟的意见直接用好东西。所以有人指导是最好的,省钱!少走很多弯路!
我给你以下意见吧。先搞个控,考虑到你的经济情况先用6EXHP。其实6EXHP飞直升机已经够用了,我用过它,朋友还拿来飞3D,这款控可以说该有的功能都有了,有些功能甚至你都用不上。有了控还不行还得有一套模拟器,推荐你用XTR,软件容易装。G2的软件安装过程太复杂。有人可能会说模拟器没什么用跟真机差太远,模拟器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你反复练习不会打错舵,不会错舵机你上真机自然就会炸得少,很多情况下炸机都是先从错舵开始的。先飞飞模拟器,如果有感觉了就可以买机了,在买机的等待过程中你还可以强化练习模拟器,这样机子到手后起码会对尾悬停,不至于一飞就炸。新手+调机没经验+不会飞=一起飞绝对炸。
机子688是也没什么不好,价钱便宜,688的价钱绝对对得起它。但你拿它和SE比,那肯定是比不了,首先元件的精致度就不如SE,我看过688的真机,做工还不是错的,就是重量大了点。
电机+电调 现在的选择太多了。什么国王啊,新西达啊,都可以,品质都相当不错
机身舵机考虑到你的经济情况推荐你用辉盛的9克。三个才100来块,质量绝对可以。我飞3D也是用它。当然啦,高级模友绝对会说它是垃圾,不错我也不否认它是垃圾,但是它绝对可以够用了。
陀螺仪最起码GY240以上最好是GY401。因为GY401你以后可以换上数码尾舵机来用。当然啦拿240来改成401也不是不行,但是我没改过也没用过,不好说。什么PG03啊 RCE500啊,这些陀螺就不推荐你用了,不是说它们用不了,而是他们调整起来麻烦,而且效果绝对没有GY的好。其它东西可以省,但陀螺仪劝你对不要省。
尾舵机先用辉盛的9克吧。有钱了换S3154 或者S9650
电池我就不说了,现在满街都是,最好要15C的2000MA以上的。因为你的飞机太重,齿配13T的。电池只有一块比较困难,基本上你调完了就没得飞了又要再充电,有条件的话要2块以上。需要提醒的是电池千万不要飞到没有电了再下来,电调虽然有保护,最好是飞得差不多了就下来,锂电一但涨包它就完蛋了。
充电器要用平衡充,那种35块的串充千万不要用,还有一些伪平衡充也不要用,比如EXXX就有一款伪平衡充,它的充电方式是一但有一节达到4.2V,就全部停止充电。现在平衡充很多,基本上200就可以买到了。
再就是配件问题了。现在模友做的配件很多,基本上所有的易损件都有了。质量也不错,主轴,横轴,大齿,大桨这四种是炸机最容易坏的配件,你绝对要备一些,你不用想我可以小心些飞不让它炸,告诉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再怎么小心它都是会炸,就算不是人的问题,机子总会有问题的。
以上我推荐的配备你应该可以承受,如果你承受不了建议你先来个LAMA玩玩,有钱了再搞。

忠告:一但入行就要有恒心一直玩下去,玩到一半由于信心问题不玩的人大把多。这样做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现在二手的模型价钱被模友压得很厉害,基本上能收回一半成本就已经偷笑到不行了)。

上班实在无聊所以写了这么多。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最后来一句搞笑的

直机有风险,入行需谨慎

网友:
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如果开始就上688或其他总价在3000以上的机型.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第一是调试要花工夫;第二是要摔机的,摔一次是两位数到三位数,接着又是修理和调试;第三要有地方,人要少地要大.有了思想准备就是直接上90级也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688#1是CCPM,新手入门没必要直接上太好的设备,能继续玩下去时再升级。

shuiguan的配置很实在,103充电器用起来要小心点,勤用万用表检测电池。

CCPM的岂不是得用TDF F06C了嘛,商城报价都得6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设备都没有也没远过,又没人指导。就会很耗钱。真的,相当耗钱,有很大一部份钱你是浪费在各种配件,各种电子设备的搭配上。听了别人说行就买了这个,结果用了一些时间自己水平上升了就会发现这东西不行 ...

好同志 新手碰上你真是有福气!

引用 网友F:

CCPM的岂不是得用TDF F06C了嘛,商城报价都得600了

应该更便宜的,再找找看……

网友G:
总结一下:恒心是必须的。
     炸机是必然的。
     花钱是没的商量的。
     乐趣是无穷的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们,我再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总结一下:恒心是必须的。
     炸机是必然的。
     花钱是没的商量的。
     乐趣是无穷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总结一下:恒心是必须的。
     炸机是必然的。
     花钱是没的商量的。
     乐趣是无穷的啦!!!

精辟!!!!!!!!!!!

网友:
都总结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