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器测量用什么样的万用表好一点便宜一点的?

楼主(2006-10-29):
航模电器测量用什么样的万用表好一点便宜一点的?

网友:
我一般就用数字万用表,但是电池测量一般建议用指针式的,要准确一些,但是有些电池的饱和是假象,也就很难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量電池時要加入負載(並聯100 ohm 電阻)就不會量到假像啦

网友C:
应该是数字万用表要精确些、
最好选用4位半的、其次选用3又4分之3位的(价格在七十元左右)

网友D:
我用福禄克的,很好用

网友E:
我有功率分析儀,直接接到電池和電變中間,看到整個放電過程噢, 體積還小:loveliness:

网友E:
價錢還算可以吧~我可以幫買啊,我朋友開發的

网友F:
普通的万用表即可,没必要买太贵的

网友G:
我在淘宝买的 胜利的 VC68C 还不错

网友H:
胜利不行,建议优利德

网友I:
我觉得不是发烧友,不用很精密的万用表吧?!
只要大致的电压,对一般玩家就够用了

网友J:
普通万用表,最好有10A~20A直流电流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