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模型桨与亚托原装木浆的炸机区别

楼主(2006-10-29):
最近郁闷的炸机2次...

机上分别是装的国王的第一次的木桨 和 亚托原装桨~

发现国王木桨就是直接在其中一个桨根处断了.另外一个没事,桨身没事.炸机是因为桨砍到地面了.

亚托原装桨是倒飞过来尾桨失控炸的,起落架摔坏了,两片木桨皆从中折断.桨根没事

看来桨根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网友:
新发现啊..

:e新发现啊..m21: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郁闷的炸机2次...

机上分别是装的国王的第一次的木桨 和 亚托原装桨~

发现国王木桨就是直接在其中一个桨根处断了.另外一个没事,桨身没事.炸机是因为桨砍到地面了.

亚托原装桨是倒飞过来尾桨失控 ...

的确如此!!!

网友:
我用另外一个牌子的,也是没有加固片,已经射了一对了,现在正在把原来的加固片想办法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郁闷的炸机2次...

机上分别是装的国王的第一次的木桨 和 亚托原装桨~

发现国王木桨就是直接在其中一个桨根处断了.另外一个没事,桨身没事.炸机是因为桨砍到地面了.

亚托原装桨是倒飞过来尾桨失控 ...

啊呸,我买了10副40元的木浆,中间带铜套的,现在放着都不敢用,悬停都感觉不行,浪费了。。。。当初还很多人说不错。。

网友A:
这里有些测评是信不得的。
个别人就是为了占便宜什么测量工具都没有也敢帮人家做测评,试验时间也不长,自然难得客观评价。
更容易误导后来的消费者,对此我早就深受其害,而且还不让人说意见。
稍微说几句厂家不好的话立马有人出来说你不厚道!
浆这东西忽悠不得,木浆要么买原厂的,要么买副波纤、碳纤的还耐用些。

网友:
作个抗拉对比实验,与原厂木桨比较一下。

大桨用原厂桨夹固定,令一端加拉力,测大桨断裂时的拉力。

测试很简单,应该能说明一些问题。

关键部件,要做破坏性测试。

网友:
缺点总是会有的,国王的东西也便宜了呀,他们也在改进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些测评是信不得的。
个别人就是为了占便宜什么测量工具都没有也敢帮人家做测评,试验时间也不长,自然难得客观评价。
更容易误导后来的消费者,对此我早就深受其害,而且还不让人说意见。
稍微说几句厂 ...

俺也是收的测试桨~
还有一副搁那里就暂时不敢用了..
改进了最好,等各位前辈测试了以后.大家就有便宜的桨用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些测评是信不得的。
个别人就是为了占便宜什么测量工具都没有也敢帮人家做测评,试验时间也不长,自然难得客观评价。
更容易误导后来的消费者,对此我早就深受其害,而且还不让人说意见。
稍微说几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