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收电的问题?

楼主(2006-10-29):
 接收机是否可以使用5节电池当接收电源,还是有分什么牌子的,我看了三禾MX3说明书上说接收不能使用过6V的接收电源 用5节不就超出了6V,用5节做接收电会损坏接收机吗?

网友:
接收机5V,6V都行,只是舵机要求不一样!

如果您用5V的舵机,就不能用6V的接收机电源

www.rc-servicing.com

网友(2007-03-02):
回复 网友A:

怎样区别5V  6V舵机????

网友B:
具体的说是  4.8V 和 6V的区别

也就是4节电池和5节的区别。。(比如镍氢这些)

然后一般来说功率大点的舵机好象,,超电压一点也不会出什么事。。。

但是我是强烈建议按标准电压用,,,不然万一里头芯片挂了就完蛋了

镍氢这些电池每一节电压是1.2V,普通的一次性电池的才是5V。。。反正,,用4.8V吧。。现在大多舵机都是4.8V的额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说是  4.8V 和 6V的区别

也就是4节电池和5节的区别。。(比如镍氢这些)

然后一般来说功率大点的舵机好象,,超电压一点也不会出什么事。。。

但是我是强烈建议按标准电压用,,,不然万一里头芯 ...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