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ESKY 那种充电器还可以啊

楼主(2006-10-29):
我现在明白了原来第一次那两块电池完全是过放导致损坏的,

现在我充电仍然用那种E103A充电器,只不过严格监控电池的电压,最高到了12.6 V 就不充了,算了算大概3个半小时之内就充满了,用了很

多个循环,

现在仍然状态良好

网友:
我的也用得很好.

网友:
没问题的,我一直用
最多调一下输出电压控制在12。45V就更安全了
用4个同时冲4组,好过许多高档充电器

网友A:
本来就还可以阿,充电也不慢
如果有电压表量一下,针对个别单体适时手动平衡充一下就很好了
价格公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还可以阿,充电也不慢
如果有电压表量一下,针对个别单体适时手动平衡充一下就很好了
价格公道

我配了个数字万用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配了个数字万用表

起飞降落都测量电压

网友:
它的主要缺点就是,总电压调整好的话,一般不会出现过冲现象,但是,单体电压不平衡,所以,就不是真正的平衡冲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