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科技!!

楼主(2006-10-29):
我在使用SWORD-25A时当电压大约为12V电流大约为6A时
电机
突然停转,重新连接上后电机无法启动
再次连接一切恢复正常.
能否解释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请告知更多的信息:用几节锂电时发生这种情况的?什么样的电机和桨?当时电调的参数设置是怎样的?

楼主:
是在测试时发生以上状况的,
测试用的是直流电源
桨 自制木桨约23CM
电机Himark 130
参数:普通模式 无刹车 进角低
是从低速逐渐加速大约运行了5,6分钟
其实各方面性能都不错
尤其是启动,我将其和凤凰,Tahmazo的电调进行了对比,个人感觉好盈的在低速启动方面更优秀(其他方面未做对比),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作出更好的产品

网友A:
不会是直流电源输出保护了吧?sword-25A在12V/6A的情况下,功耗不到100W,应该是足以承受的。停转的时候电调会不会很热呢?

网友B:
进角设成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