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d,我的内转子2040,用11.1的电池.全油门时电流要20安.

楼主(2006-10-29):
用的是4025螺旋桨
郁闷...................

网友:
哇奥~~!!这么大电流,跟拉力成正比吧,如果不是的话赶快扔掉吧!

网友:
我自制的无刷外转,电流只有2.7A

网友:
天哪,电池的杀手,你有开始飞飞翼了??

网友:
我也是用的2040~~~~~~~~~~~带日版大飞翼自带的桨~~~~~~~~~~~~~

网友:
楼主的2040kV值太高了,严重过载。换7.4V电试一试。

网友A:
我说你怎么那么猛
我说你的电池怎么挂的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你怎么那么猛
我说你的电池怎么挂的那么快。。

  你说  你说  你说你不早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  你说  你说你不早说>>>>>>>>

晕哦!楼主的4025桨在11V20A电流下还不断?什么牌子的4025? 我用过3个牌子的4025桨,基本在超过28000转时全部变成小李飞刀.(真牌子的GWS4025稍好),而此时用7.4V电池,转速超过28000转,电流在11A左右,桨基本就要飞了.

网友:
肯定没到28000转,这家伙的电机是kv5700的,估计大部分电流都取发热了

胖子,第一次看到你的电机,俺就问过你。。
PS:你那电机,俺和aimo用1000 20C的电池测试过,3s的时候,最大电流25A!!估计因为电池没拿能耐了,不过电流应该还会更大才对,嘿嘿

网友:
挖卡卡!!!!!!!KV5700的2040,11V带4025桨???????  没着火已经够牛X了.

网友:
过减速吧!不过减速这个电机基本等于废物。

网友:
2040  kv 3500
11v   24A
3530浆
转速31270
当时实测的
没什么不可能
推力350g以上

网友:
牛!!!!用什么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