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原装冲电器怎么拆

楼主(2006-10-29):
各位要老鸟,450原装冲电器是怎么拆的,本人找了好久找不到螺丝孔请问老鸟是怎么拆的,谢谢

网友A:
拿螺丝刀撬开啊

网友B:
座子底下有橡胶垫子,看过吗?

网友C:
我知道,妳拿到飛越糢型,我幫妳拆開

楼主:
本人已拆开,封贴

网友B(2006-12-08):
你是怎么拆的啊?我也要拆了,底下那个风扇吵死了,要加油了!

网友D:
我也在问这个问题,风扇有问题了,开机的前几分钟吵死了,4个橡胶垫抠掉了也没有见到螺丝在哪里,上面的朋友帮下忙说说怎么拆阿,谢谢!

网友B:
怎么就没人回帖呢? 知道请告诉一下

网友E:
可能大家都没撬开过吧~~~~~~~~~~

网友B:
不会吧,zmdydd 和我的毛病一样,这个应该是通病,应该有人知道怎么弄吧!
硬来怕有硬伤!

网友F:
把上表面的铭牌去掉就可以了^_^瞎猜的

网友G:
是一種叫 高週玻機器粘合的. 如果要拆開也是要必須用高週玻機器拆開.如果沒有這種機器.就只有用破壞性的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