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450SE倒飞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6-10-29):
打开飞行档进入倒飞对头时
总是抬头
但在正飞时却很正常
有人说是重心问题
也有人说是三个舵机(HS-65MG)不同步了
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重心问题

网友:
我今天倒飞一个朋友的450也有这个问题,一倒飞就奔自己飞过来
不知道是否通过混控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问题

同意您的看法,另外,倒飛的時候還有一個視覺誤差的問題,要註意一下

网友:
平横翼的问题。

网友:
最普遍的是重心问题,如果原来重心不对,正飞时通过调升降微调,使得十字盘非水平,会导致正飞正常,倒飞就不正常了!

网友:
你娃炸了那么多次,舵机肯定不行了三,金属齿轮的65MG也不是不的坏三,舵机同步问题

网友B:
把重心调好,十字盘调平,就不会有这现象(飞机的其它状态都正常的情况下)。在初学的阶段都是飞的正飞,如果头重或尾重一般都是调一下微调使十字盘向前或向后倾斜使飞机在飞行中达到平衡。但是如果倒过来以后飞机的重心没有变化而十字盘倾斜的方向是和正飞的倾斜方向反的,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问题是很简单的,不想透露,想知道QQ672874294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很简单的,不想透露,想知道QQ672874294

这种人找打~~~~~~~~

网友:
相信是重心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很正常,正飞的时候和倒飞时候的状态重心本来也不可能完全一直,我解决的方法是在IDEL模式的加一点微调就行了。一般的遥控器在不同的模式可以设置不同的微调。至少我的FF9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重心调好,十字盘调平,就不会有这现象(飞机的其它状态都正常的情况下)。在初学的阶段都是飞的正飞,如果头重或尾重一般都是调一下微调使十字盘向前或向后倾斜使飞机在飞行中达到平衡。但是如果倒过来以后飞 ...

正解

网友:
没错。配重是最基本的事情。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我想应该是重心问题吧

网友(2006-11-29):
重心相当重要,不然飞机悬停的时候,不是前后平的。
如果是ccpm的,就还有一个讲究。调连杆而不是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