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抖舵

楼主(2006-10-30):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事情 仅仅是上电调试的时候 发现和PPM接收机连接的舵机在抖动 有很多朋友说 选择好品牌的PPM一般不会出事 现在看来也不能保证了 我的课是R700来的

昨天本来头脑发热在网上定了一个SPCM的 觉得买得有点亏 因为PPM 的CCPM也还可以 不过现在看来 没有退掉订单是明智的

一句话吧 能PCM 就别PPM了

各位 见笑了

网友:
PCM也会抖,楼主用的是JR的设备吧,这个问题很常见,我的10DS和770S都发生过抖舵,也看到和听说过很多这种情况,感觉这个和发射机当时的位置,距离和天线角度还有周围环境都有关系。不过PCM肯定是要比PPM的好一点

网友A:
空中杂波也有影响的,我用的是RS77S的接受机,上次在一个地方飞,一上去飞机就失控了,过了一个星期又去那里飞,也是一上去就失控,最后把控的频率变了一下就好了,,,,想来想去,可能就是空中有杂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中杂波也有影响的,我用的是RS77S的接受机,上次在一个地方飞,一上去飞机就失控了,过了一个星期又去那里飞,也是一上去就失控,最后把控的频率变了一下就好了,,,,想来想去,可能就是空中有杂波了

讚同

楼主:
当时我的蓝牙发射器梅从电脑上拔掉 也许有关吧 不过从Modulation的角度看 PCM应该好一些

网友:
不算什么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