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最你价位航模配置方案!!谢谢

楼主(2006-10-30):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是一贫困山区的航模爱好者,在这里普及航模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最主要的是经济条件基础差。你公司开发的TP--6设备虽然很好,但总体配一架航模来算也要500——600元。
      配置表(一)
                      1、天地飞6通设备       300
                      2、两个普通小舵          30*2
                      3、一有刷电调              30
                      4、370减速组               30
                      5、一镍氢900MA电池 50
                      6、电池充电器自制      20
为了降落成本所以用了有刷         共计:490元
    配置表(二)
               1、天地飞6通设备          300
               2、两个普通小舵              30*2
                3、无刷电机组(含电调)100
               4、锂电一组7。4V           70
               5、普通锂充                       50
                                                      共计:580元
飞机KT板自制

         如果开展航模培训,还要算教师,场租费(算200元)等,一个小学员的费用少说也要在700------800元    (以上费用均为估算价格、只供参考)
          怎么降低一架航模的成本????
         特建议:天地飞开发低端设备,两通三通四通普及设备,并开发套装组合出售。(1、两三通设备,2、舵,3、动力,4,电池)打包出售降低成本。
           普及航模降成本。请各位都来发表议建!

网友:
1.天地飞本来就有四通的遥控.
2.如果常年风不大,可以考虑用180/370直驱型小飞机.
3.如果常年风大,既然是山区,应该可以考虑山坡无动力滑翔机.
4.小学员入门不该从遥控飞机入手,更何况经济不充裕.

楼主:
配置方案(三)
       1、两通比例设备(因不知那种产品)价格估计在150
        2、一小舵,一电调 (或两个小舵)      30*2=60
       3、火鸟镍氢电                  50
       4、380电机(或180直驱)20元
       5、充电器自制                  20

     练习机方案(飞机自制)
        1、只控制两舵机,无动力遥控滑翔机        230元左右
         2、控制两舵,加一小微动开关(动力的开与关)电动遥控      300左右
         3、采用火鸟方式,一舵一电调,      300左右

两通比例设备,请大家推荐一下,那一种产品要好一点。

网友A:
低成本普及应该从无动力入手,手掷/橡筋....然后可以用一套设备齐全的机机做教案,让孩子们了解航空,而不是要求他们人手一套.....(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成本普及应该从无动力入手,手掷/橡筋....然后可以用一套设备齐全的机机做教案,让孩子们了解航空,而不是要求他们人手一套.....(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成本普及应该从无动力入手,手掷/橡筋....然后可以用一套设备齐全的机机做教案,让孩子们了解航空,而不是要求他们人手一套.....(纯属个人看法)

没错。
教学机用4通就可以,最好是4VF之类的发射,哪怕是二手。
实在条件不好也可以用三通的遥控器。

网友:
用沧浪的4通控,才100多,另外用有刷或者我动力山坡滑翔飞翼 一套可以控制在200多快

控带混控160+舵机2个50+KT飞翼机身连杆舵角胶水等等等等30+接收&电池30+有刷/可选=270

网友:
建议从遥控滑翔机入门。。
升降舵+副翼,就可以操作了
只是低端设备比较容易失控,山区又有风。。

网友:
这年代细伢子的钱最好摄~~~~~~~~~~~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第一个动力配置有问题,因为面对的是小学员,所以减速组是万万不能使用的,一炸就扫了,长期成本会增加,建议用无刷直驱,因为现在无刷的价格也不贵了,也就8X就一套,包含电调跟电机的,少了减速组的损耗,成本自然就减低了不少。另外建议增加XX元(具体要看情况拉)作为模拟器的费用,毕竟面对的都是新手,所以电脑上模拟练习自然是不能少的!!这XX块钱可以自己买线材自己做模拟器,成本每个大概也就10元以下吧
说的不好,见笑了

网友:
航模的普及项目可不止遥控一个呀,LZ可以从自由飞等基础项目开始,成本不高,才2\30元一架

网友:
沧浪那里的一套出口的滑翔机才260人民币(包含所有部件),只是遥控器不能用于G3模拟器.

网友B:
好像没有足够的前期投入,折腾了半天会发现买了一批鸡肋,化钱更多。遥控本来就是高花费的活动,如果预算不够可以从基础做起,不用上来就遥控,2通的控遥控飞机纯粹是浪费钱,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2通的控遥控飞机纯粹是浪费钱

非常同意!!!玩2通飞机,我倒不如玩纸飞机更经济!!

网友:
赞同,也可以考虑先上一个4通的tdf,用遥控器训练孩子们一段时间。
另外,kt飞机也可以自己动手做,可以减少成本。
-------------------------------------------------------------------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足够的前期投入,折腾了半天会发现买了一批鸡肋,化钱更多。遥控本来就是高花费的活动,如果预算不够可以从基础做起,不用上来就遥控,2通的控遥控飞机纯粹是浪费钱,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遥控模型本来就不是给贫穷人士玩的东西,贫困山区连读书都困难,还玩什么模型嘛.
就算自己做,一架飞着爽的飞机怎么也要花个500-600吧,我觉得楼上的说得好,
玩个两通的,还不如玩纸飞机!

网友:
自己做要500-600rmb? 表示怀疑!
-------------------------
就算自己做,一架飞着爽的飞机怎么也要花个500-600吧

网友:
千万不能用沧浪的遥控,我一个朋友买一套四通滑翔机,一直没有飞起来,一飞就砸,后来用我的4vf一试没有问题,飞的很好,现在他自己买一套天地飞的六通,飞的也很好,想省钱经过花了冤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