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pjoy_g3音频插件1.4pojie版怎么用

楼主(2006-10-30):
安装了PPJOY0.83,也安装了ppjoy_g3音频插件1.4破解版,用音频线连上,在ppjoy_g3音频插件1.4破解版中可以看到正确的反应,但是如何把他加到控制面板的中游戏控制器中?
我现在的做法是首先配置ppjoy,添加了一个

控制面板中的游戏控制器没有任何反应,请问前辈们这是怎么回事,由于我用的是笔记本,没有串口,并口,只能用音频线,谢谢了

网友:
好像ppjoy_g3这个要一直开着,楼主把那个ppjoy_g3音频插件1.4破解版发份给我试试

网友:
下载个SppConsole音频插件试试下面连接里有下载地址
http://www.rcdiy.cn/viewthread.php?tid=290&highlight=
先用Parallel Port Joystick软件添加一个模拟控制端口
然后运行SppConsole并选择摇控的发射类型(PPM或PCM等)
最后直接在模拟器里面校准摇控

楼主:
谢谢楼上了,由于控不在旁边,估计要半个月后才能试了(中非论坛禁止外出一周 )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我早看过楼上的帖子并且收藏了,也按照楼上的步骤设置了,但是在G2里就是没有反应。请楼上再写的仔细一些,造福首次使用音频的模友,谢谢了!

注意是都要用到那些软件,这些软件需要做什么设置,运行G2的时候,这些软件是否运行,再次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我早看过楼上的帖子并且收藏了,也按照楼上的步骤设置了,但是在G2里就是没有反应。请楼上再写的仔细一些,造福首次使用音频的模友,谢谢了!

注意是都要用到那些软件,这些软件需要做什么设 ...

你的第二张图哪儿的设置不用管了。
你多半在下面第6或第7步没做好。
6.打开G2,选options-----contrller....-----在出来的对话框中把contrller type项选为:ppjoy........
7,在G2中较准,较准方法自己到高昕的网上去看。
8.在G2中映对项选自定义,再选映对,再把各通道映对好。

你只要安装了ppjoy,按图设置好ppjoy,不用再去设置游戏控制器了。
直接打开破解版,点音频,开始。(玩G2的过程中,破解版窗口不要关了哈)
打开G2,按上面6.7.8操作。具体的见下面链接。
http://www.gxmodel.com/simulator/Index.asp  高昕的模型屋

网友:
贴子有更新,再去看看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1695653

楼主:
回家拿到控后仔细研究研究,顺便问个问题,mic的输入能承受多大的Vpp?控输出应该会很大,会不会把mic口干掉,谢谢

网友:
理论上:控的输出为电源电压,但它输出的是方波,最大值为电源电压,最小值约为0,平均值为1/2电源电压左右.
      MIC的输入灵敏度极高,几mV的电压也能检测到,但其输入端有电解电容(一般为0.1-10微法)隔离,输入电压太高会不会干掉MIC口决定于这个电解电容的耐压,电脑中电解电容的耐压都不低于12V(一般是16V或25V的耐压).
      理论上的结论是:放心使用.
      众多实践者证明:放心使用.
      最后结论是:;放心使用.

楼主:
谢谢,那我就放心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