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0-30):
63CM长的船换了775的有刷电机和120A的双向电调上11.1的锂电,问一下高手们改用多大的全浸浆和那种摇控装备还有舵机用几克的!多谢了!:loveliness:

网友A:
40mm左右的全浸,,,比例遥控2通以上,标准3003舵机可以满足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mm左右的全浸,,,比例遥控2通以上,标准3003舵机可以满足你了,

还有就是找不到连轴的接头,晕死了,775的电机轴太粗了,有5MM多哦,可我的传动轴只有3MM

网友:
找人帮你做一个把,你找你们那边有加工的师傅车一个,不会超过20块钱,

网友B:
楼主用什么锂电不怕牺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什么锂电不怕牺牲?

11.1锂聚合物放电10C 1800毫安,水爬兄我改的也是你那个059的单浆游艇,还望多多赐教啊!现在就差浆和连轴器了!有没多于的啊?

网友B:
那您的锂电死定了。
俺用过3E的10C    1800和2200 ,使用时均控制在10安以内,但是前者大肚,后者废了。所以我担心你1800mah 10锂聚实际持续电流达不到10C。775电机 11.1V   配40mm全浸桨电流接近15安。
我是这样解决两头直径不同的问题:用一截内径5mm的铜管焊在电机轴上,另外用一铜套(或内径3mm铜螺母)焊在桨轴上,中间焊一段软轴连接,比较容易做到同心,一定要注意焊接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您的锂电死定了。
俺用过3E的10C    1800和2200 ,使用时均控制在10安以内,但是前者大肚,后者废了。所以我担心你1800mah 10锂聚实际持续电流达不到10C。775电机 11.1V   配40mm全浸桨电流接近15安。
我是 ...

多谢爬兄了,那我是不是该选用15C以上放电的锂电才能不断电啊!

楼主:
水爬兄请问一下那我改选用几C的锂电啊?多谢!

网友:
这电机不太吃电建议还是用镍氢镍镉的吧。15C  2200的锂聚当然是可以用,但目前锂聚一是贵,二是冲放次数少得可怜,三是使用娇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水爬兄偶的游艇终于改完下水了,很快多谢了! 不过跑了没多旧就挂了,真惨啊,船都冒烟了,螺旋浆断了,电调也失灵了,哎还有那没做好啊,望爬兄才赐教一下!

网友B:
螺旋桨都断了,如果你也这么幸运打到乌龟,那么祝贺你。
仔细检查一下到底哪个设备有点烧烤的味道,电机、电池还是电调?连线还是接插头?船冒烟和螺旋桨断了如何联系起来,令人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也这么幸运打到乌龟,那么祝贺你。
仔细检查一下到底哪个设备有点烧烤的味道,电机、电池还是电调??船冒烟和螺旋桨断了如何联系起来,令人头大

螺旋桨都断了 是因为触礁了,结果冒烟了,连线和接插头都烧化了,电调就没反应了,电机电池都正常!我也头大啊

网友:
失事现场没留点照片什么的?

看来你也清楚出事的原因了,就不用搞失事的场景重组了。

我建议首先检查有无进水,然后用6伏干电池的电源单独给接收机供电,单独检查接受机和舵机有无问题;
其次检查电调,先检查电调对接收机的供电电压是否5伏。
然后电池串个电表或小灯泡,接上电调。
如果烧了管,电机会一直通电(就算不连接收机也是如此),或者无前进档有倒车挡,或者一接通电机不动但管子和接线高温高热(多管击穿),符合症状一般换几个管子即可。
再复杂点就要找高手了。

楼主:
多谢爬兄,看来是电调报废了,哎真是烧米啊!再接再厉!!!

网友(2006-12-10):
再请教

有刷的电机玩的不过隐,问一下改无刷的话该用那种无刷电机和多大的电调!

网友D:
楼上的,玩无刷要用就用540级的,380级的没意思,投入成本也多不了多少,或者你用FX的外转子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玩无刷要用就用540级的,380级的没意思,投入成本也多不了多少,或者你用FX的外转子套装。

哦多谢了,那电调改用多大的啊

网友:
540级的最少120A   380级的60-80A   外转子的有套装的,电调是5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