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教

楼主(2006-10-30):
请教各位大虾:动力
滑翔机
一般要下拉和右拉么?多大角度合适?自制进怎样保证这些角度的正确性?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A:
飞上天看姿态。前提是其他各部分都做准了。比较判断时除了加油门不要操作其他舵面。应尽可能在无风天或微风天调试。
在滑翔状态下飞机姿态准确,在动力状态下抬头猛的话下拉小了,要加大些;
在滑翔状态下飞机姿态准确,在动力状态下飞机老向左旋右拉小了,要加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