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9Z遥控的人请帮帮忙

楼主(2006-10-30):
用T9Z遥控的人请帮帮忙,我想改美国手,但是周围的朋友不知道软件里怎么改遥杆的功能.请知道的朋友帮下忙告诉我

网友:
我用的FF9,在设置的时候是进入一个隐藏的高级菜单,有选择,然后把遥杆的弹簧换个位置就行了,T9Z没用过,不过我想应该原理差不多

楼主:
T9Z和FF9进入那个菜单的方法不一样哦,试过了T9Z没有那功能.

楼主:
方法找到咯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model下的FCN将J1-J4 T1-T4互换便行了,还要拆壳换油门压片及油门限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