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6-10-30):
问个问题,也不知道在这个板块问合不合适。
想给启动器配个电瓶顺便给电动飞机锂电的平衡充电器供电,但对电瓶一无所知,故来求教:
1、电瓶是不是有什么免维护什么的之分,哪种的好?
2、有大小、容量之分吗?
3、启动用的电瓶和充电器的能通用吗?
3、用作启动器电瓶需要多少安的?
4、电瓶充电是没事就充好还是放尽充足好;是充饱存放好还是没电存放好?
5、给电瓶充电的充电器是专用的吗,哪种的好?
6、可以用11.1V模型动力锂电作为启动器电源吗?对锂电寿命有无影响。

望指教!谢谢!

网友:
你问了起码6个问题啊

楼主:
呵呵!
问题是多了点,大家知道哪个回答哪个吧。
谢谢!

网友:
电压匹配.电流大于50A就行

楼主:
顶一下!
难道就真的没人知道吗?
帮帮忙嘛

网友:
1 电瓶有免维护的(不需要加电水,维护)还有一种就是加电水,(这种要定期检查,加水)
这两种各有各得优缺点,免维护的电瓶使用方便干净,无滲液,相对放电电流要小点,
加酸的电瓶,漏出来的液体有腐蚀性,液面低了还要补液,高了要往外漏,。。。。麻烦。。。腐蚀性危险!放电流要大一点
2 有大小容量之分

3 起动器的电瓶和充电器的电源能通用(都是12V)

4 电瓶容量按 A/H ( 安/时)分 安时小的体积重量都小,利于携带,放电时间短,一般五安时的就够用了,选大了太重,(有车的话就不用买了)

5给电瓶充电有专用的充电器。电瓶充电找个220变12V 50W的变压器,然后按电瓶容量设置一个限流电阻就可以用了。

6 可以用,就是造价相比电瓶有点贵,锂电容量小,不经用,瞬间的大电流冲击,影响锂电的寿命

网友:
补充一下,电瓶一定不能放完充的,不然就坏了,最好随用随充,看看车上就知道

网友:
大家好:
  我是一個航空模型忠實的愛好者,但我與你們不同的是,我是做開關電源開發的,在電池充電這一塊我有很專業的經驗,現在我自己開發了一款模型用動力鋰電池專用充電器,到時候請大家賞臉試用,如果有不妥的地方,請不吝賜教。同時,如果你有充電方面的問題,我會很榮幸的替你解答,我的QQ是326341054,歡迎加我哦!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但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说想知道更多的东西。
谁还知道尽管说!别骂我贪得无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