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低级问题,电调的定速功能有什么用?在什么时候用?

楼主(2006-10-30):
请问一个低级问题,电调的定速功能有什么用?在什么时候用?

网友A:
保持大浆的转速,飞3D时用,据我所知,大多数人都不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持大浆的转速,飞3D时用,据我所知,大多数人都不爱用!

不一定要3D的時候用。據我所知,新西達的就可以在普通糢式下使用,傚果還不錯啊

楼主:
还能说的更详细点不?我也没用过,一开定速功能好像油门反映变慢了,很害怕

网友:
首先你的电调是什么电调?如果电调反映慢,定速效果就不佳,而且定速功能如果摔机的损失就会更大,凤凰电调定速还是不错的,新版的凤凰电调控制软件1.5版比1.14版要好很多,据鬼老说能达到JAZZ电调的定速效果,本人还在研究中,所以偶用的老版的软件,没升级.新版的软件菜单太复杂了,有定速感度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情况是没有理解电调的定速原理,用的非定速的油门曲线,定速的油门曲线是水平的,例如FF9,你想要把把油门定在70%那么5个点就要都是70% 70% 70% 70% 70%,这样发射机给电调一个油门信号,这个油门大小就是70%那么电调就给电机供电,让电机一直保持在这个70%油门的转速,如果电机受到阻力让其转速降低,电调会自动的增加电流让电机继续保持转速,相反,非定速就不是这样,同样你把油门加到70%,如果电机受到阻力转速降低,电调是不会继续给电机增加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是没有理解电调的定速原理,用的非定速的油门曲线,定速的油门曲线是水平的,例如FF9,你想要把把油门定在70%那么5个点就要都是70% 70% 70% 70% 70%,这样发射机给电调一个油门信号,这个油门大小就是70% ...

高人所讲我好像明白了一点,我用的也是老版得凤凰45A电调,发射机用的是T9Z,能否具体讲一下实际的设置,还有实际飞行时什么时候用?我想很多模友可能对这个也不了解,讲的详细点让大家共同进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人所讲我好像明白了一点,我用的也是老版得凤凰45A电调,发射机用的是T9Z,能否具体讲一下实际的设置,还有实际飞行时什么时候用?我想很多模友可能对这个也不了解,讲的详细点让大家共同进步吧

直接按照说明书设置电调就可以了,注意,是直升机的定速,不是固定翼的,不要搞错,定速一般都是用来飞3D!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哪里调定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