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鼓起后还能用吗?

楼主(2006-10-30):
昨天晚上给锂
电池
充电,用的是普通
充电器
,结果睡觉时忘了拔,早上起来发现已鼓了起来. 万幸没着火.....
不知还能不能用了,暂时没敢装飞机上.

网友A:
不能用作动力电池用了,用来当作发射机的电池还能凑合使用,不过还是要小心,安全第一!!

网友:
可以试一下,一般我是扎个眼,放掉气,然后用胶纸封上孔,不过这样有点危险,建议还是不用了

网友B:
看能不能压扁,能的话再用应该可以,反正我是这样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危险的意思是说有可能在飞行中燃烧,或者爆炸?!

网友D:
不要用了。
小财神还敢扎眼?更危险。

网友E:
扎个眼,放掉气还能用的,就是放电性能下降很多